【分享】大家来看下我家的大花猫的睡姿啊,顺便分享用ILI9325做的电子相册和基于ADS78

楼主(2010-11-29):
以下图片显示出来的是我家之前养的大花猫,好漂亮,很听话,睡姿千奇百怪,很搞笑。可是在前不久被车撞死了,很郁闷,为了纪念一下它,特发此贴………看图:

显示该图片的是在淘宝上买来的,58大元,可能是比较贵,但是里面液晶上有我们做一个电子相册所需要的所有模块,包括ILI9325控制器,两个74HC245电平转换芯片,SD卡座,触摸屏以及触摸屏驱动芯片,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有兴趣的可以买个来玩玩。

而我这里用的mcu是 M128 内部8M时钟,既然是用到了M128,当然要挂上总线才爽,经过对比,挂总线的确比模拟的要快好多,一秒钟可以刷4、5屏单色的,图片显示部分是用了hyz_avr的程序,读取BMP格式图片,读取SD卡字库,在这感谢下,具体的参考连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3596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mp&bbs_id=9999。
在该程序的基础上,我就多加了三个定义在flash里面的字库,这样对该屏的应用比较方便。定义的有ASCII字库,16*16字库,32*32字库,后两者用查表的方式,调用方便,但只适合查询少量的汉字,如果汉字太多,效率不高,建议使用sd卡里面的字库。

再上传几幅图:
系统总体结构

开机画面:

后面的飞线是把5V单片机的mosi、ss、sck转换为3.3V用的,也是因为他接了2个HC245,所以该液晶就只能写,不能读,比较不爽

这里是电子相册的代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1259XXGFQF.rar(文件大小:93K) (原文件名:BMP-GB2312.rar)

以下是有关触摸屏的:

网友:
大侠,M128貌似可以跑3.3V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楼主的头像,好像是移猫别恋了。。。。。。

网友:
楼主自己是花猫,图中是白猫。

网友:
睡姿要看头像还是照片。
只见白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大虾,不过我用的外设一般都是5V的,所以我都不用3.3V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移情别猫啊,哈哈……不过猫很可爱,不觉得吗??

网友:
我最喜歡咪咪了……

网友:
猫知道了 肯定会感动的 。。。。

网友:
猫猫的睡姿像在跳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整天我抱着它看郭晶晶的跳水片段的,呵呵……

网友(2011-02-18):
触摸好啊

网友(2011-07-24):
太感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不错、

又被挖出来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死多久,挖出来还能活。。。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死多久,挖出来还能活。。。嘿嘿

可能尸臭味太重了,把花生大侠都吸引过来了,呵呵…

网友(2011-09-27):
先分享,然后在..

网友:
楼主有原理图吗 我也要搞这个试试总线速度啊

楼主:
没有原理图。连接大致如下:

D0~7——PA,
WR——PG0,
RD——PG1,
RST——PG4,          //这个自己随便定义
RS——PC0,CS——PC1   //  这个按实际地址确定

网友(2011-11-21):
刚好买 了块和楼主同样的模块,58的那个,带SD卡座和触摸屏芯片。准备玩玩。PS:猫很有型。

网友(2013-04-24):
最近用到,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