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版的问题!还请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0-11-29):
调试版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一给芯片上电,芯片就发热
电源指示灯亮度大,发热。(16与15引脚电压4.06V)去掉芯片的GND线,电源指示灯亮度小,芯片不热(16与15引脚电压2.58V)
MAX232的供电电压4.31V--4.86V(USB供电)

RX,TX同时闪烁(将RX,TX连在一起)

但发出的数据接收不到!

楼主:
大侠们给个意见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芯片的13,14脚连接,看下能收到不,能收到的话再将11,12脚短路试试,个人觉得可能是有地方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全无反映!

楼主:
原理图放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