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直流电机,不知道霍尔传感器内部位置,怎么得到他的控制字?

楼主(2010-11-29):
如题。我看了王晓明的两本书《电动机的DSP控制》和《电动机的单片机》关于无刷直流电机部分的控制字竟然不一样~~~
还上网查了一下 电机内霍尔安装位置,有的放在AZ之间 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9ff0d1fb770bf78a652954d1.html
有的放在 A相上 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8d6474ea81c758f5f61f67b4.html

到底是怎么样的啦~~~ 求高手解答。

楼主:
顶啊 没人知道啊?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先相序检查,方法:http://wenku.baidu.com/view/9ff0d1fb770bf78a652954d1.html
然后参考《电动机的DSP控制》的控制字。 电机可以转,控制字相位差180°可是电机反转。

楼主:
高端不知道你看的到哇,今天我们把电动自行车的电机转起了,电机霍尔线与ABC相 没有对应好。相序检查后,重新对应。用dsp书上的控制字完美的转了起来。

网友A(2016-06-12):
引用 楼主:
高端不知道你看的到哇,今天我们把电动自行车的电机转起了,电机霍尔线与ABC相 没有对应好。相序检查后,重 ...

楼主搞电动车开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电动车开发啊???

研究生的时候,做过DEMO,  现在搞小功率电机控制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生的时候,做过DEMO,  现在搞小功率电机控制器了。

无刷??

楼主:
主要是汽车上用的有刷电机控制器,无刷搞得少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汽车上用的有刷电机控制器,无刷搞得少一点。

汽车不是无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不是无刷了吗?

有些低端的还是有刷的,比如发动机冷却风扇,空调鼓风机,天窗电机,低压油泵控制。我只在自动变速箱看到用的是BL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