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直流电机调速电路

楼主(2010-11-29):
原来板子上的电路是这样的 (原文件名:可控硅直流电机调压.jpg.jpg)

Q5是怎么工作的?

实际使用中把R8、R9用飞线替代了,这样Q5还能导通吗? (原文件名:短接R8R9.jpg)

电位器R17和R16把电机电压分压,R17、Q5、R20、R21这一圈下来能形成电流吗?

网友:
R8 R10 是检测电流的,去掉了。。。。。。。。哪个图是原图?

楼主:
电路板丝印层有R8,R10,边上还标了0.5
我们买到手的电路板是把R8 R10短接的

测电流是为了检测过零点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你的图不完整,T2的初级部分电路看不到。

不过可以肯定不是检测过零点的。

那个全桥的接法。。没弄明白。可控硅半桥电路,按说右边用两个二极管就够了。。。不解。

楼主:
楼主位我发了原理图,再截个完整的 (原文件名:完整截图.jpg)

网友:
这个板子用的很多啊!

楼主:
楼上是瑞安的,呵呵,这个板子就是瑞安做的~

网友:
恩,这个直流电机调速板这边很多人都在做起来卖!

你是那里的朋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有点看迷糊了。。。(刚喝酒回来。。。)

右面的单结管构成的受控振荡电路经脉冲变压器耦合到可控硅控制极。脉冲宽度决定电机速度。

Q2的作用倒是很明显:与交流电同步 + 为下面的电容充电。。。只是没明白T1左右两部分电路是怎么建立起联系的,换句话说,公共点在哪儿?

网友:
哪个0V跟 220V整流的负是相连的

楼主:
我义乌的,我们厂一个月用这个板120块。不是0V,是12V,我标了网络标号,就是Q5上面和12V稳压管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Q2是怎么和交流电同步的?

网友:
这个板子用量这么大呀!

多少一块买过来的啊?

楼主:
多少钱不知道,老板直接联系的。我淘宝上搜出来是80,我们买的不单是一块板,是一个控制盒,控制直流电机和加热管,就是多一个温控仪,一个固态继电器,一个转速表,一起买的。

网友:
哦!这样的啊,你买的那家叫什么名字啊?

楼主:
不知道,我去这个厂不久,以后可能要我来做这个板,所以上来请教一下不懂的地方,以后出了问题可以排除原因。

网友:
哦!
控制器上没写厂名个牌子啊?

前端时间我也有打算抄这个板子,呵呵

可是兴趣不大啊!

楼主:
不讨论厂家了,看看里面的问题吧

我认为R8 R10短接以后Q5那一套电路就可以拿掉了。

网友:
故障率高,价格才50元,这样的东西根本没钱赚.

网友:
检测电流是为了过流保护吧

楼主:
电路整理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

2K2电位器和Q5分别完成两个不同的功能,我把R20下面断开,电路电路工作正常

把R21下面断开,调速范围变的很窄,电位器前面三分之一角度电机都不转,后三分之一角度速度都达到最快

2K2是微调电位器,或者说是限制最高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