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个山寨逻辑分析仪,试抓个信号果然好用,将包发上来。N85手机上的TSL2562环境光传感

楼主(2010-11-29):
目前发现的一点不足:没有沿触发。这个ALS有点奇怪,按照手册说明->BIT7:4 field value 0010 = TSL2562, field value 0011 = TSL2563,读出的数值是0x30那就应该是TSL2563.可是我用显微镜看IC的MARK却是TSL2562,原理图标的也是TSL2562,不解...

网友:
楼主这个难道就是48块钱那个分析仪??

楼主:
不是,110多买的。感觉夹子可能用的上,干脆就一起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那个还能当作usb blaster下载线的逻辑分析仪吗?
是的。回复【5楼】lvhaian  安哥
我估计是我店里面的 呵呵
在St专营店买的,应该是吧。感觉应该推出新版本,使用Jlink的壳子,不喜欢这种壳子。输出引脚加上Vcc输出。更方便的是将切换排针都做到外面或者使用开关,省得拆壳。

网友:
^_^ 果然是我这里买的, 是的 下个版本会考虑更加方便的。

网友:
刚到安哥店里看了店里的逻辑分析仪,不错,性价比挺高。过段时间有需要的话买一个。

网友:
看来我猜对了,刚拍了一个。

网友:
这是老版本的SALEAE软件 使然没有边缘触犯这个明确的选项,但是可以设置电平组合实现,我觉得更灵活。
比方说 你要设置一个上升边缘就可以设置成 “0 1 - -” 就行 。

网友(2011-01-24):
请问楼主可以帮我一下吗?我加你的QQ了,我的号码是10329开头的,谢谢

网友:
用USB BLASTER的人,需要这个东西么,signaltap更好用

网友(2013-07-05):
安哥,你这个有示波器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