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LD的最小化系统和单片机差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0-11-30):
我想问CPLD的最小化系统是什么,除了电源,地,还有什么啊?因为我学过单片机,不知道CPLD和单片机的最小化系统的相同点?请教高人!

网友:
没有一样的,除了都是硅

网友:
一个是处理器 一个是逻辑器

网友:
找差别是太多了,找共同点那难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