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款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芯片TP4056,对DIY充电器的筒子可能有用

楼主(2010-11-30):
DATASHEET:

典型应用:

网友A:
汗…… 我就是做这个IC的 南京拓微集成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 我就是做这个ic的 南京拓微集成电路的

考,我先撤了~

网友:
这个贵吗?

网友:
不贵,批量价是1.4RMB

网友:
质量如何?

哦,楼主留下点东西做令箭。。

网友:
我来帮楼主解答了  这个IC我们已经批量几年了,很成熟的产品

网友:
我想做一个太阳能充电器,内置锂电池:
具体思路是:
有阳光就给内置锂电池充电,直到充满自动断开充电,直到判断内置电压过低后才继续充电。
这个芯片可以不用单片机控制判断电量么?

作为伸手党很可耻,是否有一些可供测试的电路?

网友(2012-04-17):
引用 网友A:
汗…… 我就是做这个IC的 南京拓微集成电路的

可否给这个电路的电阻阻值呢?在下菜鸟正在做这个。

网友:
我还在用TP4055

网友B:
我来上传些手册。。。

这个芯片的区别就是充电电流的极限大小不一样  还有灯数量不一样。,。。

电流都是可编程的。。。有的带温度保护。
具体你们看手册吧。。。

我不是这个公司的。。。只是用到这些芯片恰好收集了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上传些手册。。。

请问  这个芯片的TEMP引脚你有没使用
现在锂电池都没有提供手册  怎么知道某款电池的热敏电阻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这个芯片的TEMP引脚你有没使用
现在锂电池都没有提供手册  怎么知道某款电池的热敏电阻型号? ...

手册里都有的。只是你自己没仔细看了!!!

网友:
看到的晚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分享资料

网友(2012-08-31):
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 我就是做这个ic的 南京拓微集成电路的
--------------------------------- ...

呵呵,碰见作者了

网友:
和AP5056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的,我看看资料,我也准备用这颗IC

网友(2012-11-22):
不错,批量使用中。

网友(2013-01-02):
我对tp4056作了一个电路板,电路是按照Tp4056数据手册中15页最后一个图,就是两个灯指示的那个图。电压加的是电压适配器(5.25V),我测试了BAT脚的电压是4.5V左右,而且纹波达到300mV,请问一下这正不正常?要是不对,是哪里的原因?我是电源菜鸟,大神莫笑哈!

网友(2013-05-12):
我也遇到了跟25楼一样的问题,测试TP4056输出波形很规律的波动,但不是正弦,目前未解决

网友D:
外围太多,没有CN3068好用

网友:
好像ce脚不太好驱动,我用3.3v430驱动,貌似把io给烧了,串了个5k电阻,过了电阻只有2.4v左右的电压了。因为自己玩的,也没细究。

网友(2013-07-25):
引用 网友D:
外围太多,没有CN3068好用

CN3068文档上的电路跟TP4056差不多,零件个数都一样
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
bucuo,,收了,,好

网友(2013-11-13):
引用 网友A:
汗…… 我就是做这个IC的 南京拓微集成电路的

  请教一个问题 MCU去控制CE 拉低之后 再拉高 会造成不能充电 在4.05左右测试

网友E(2014-12-19):
我也在用TP4056,想问下我的板子带有充电功能,电池供电的同时TP4056给他充电,没有加入其它元件了,请问这样设计可以吗?

网友:
打算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来上传些手册。。。

这些全都是4.2V的预设充电电压,有没有大于9V的充电IC。。。急用。。。谢谢

网友(2015-04-08):
好东西,正好准备用,谢谢1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用TP4056,想问下我的板子带有充电功能,电池供电的同时TP4056给他充电,没有加入其它元件了,请问这 ...

我现在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全都是4.2V的预设充电电压,有没有大于9V的充电IC。。。急用。。。谢谢 ...

9V 是什么电池?

网友:
车床上用的备用电池

网友(2017-02-20):
引用 网友B:
我来上传些手册。。。

谢谢! 正好用到它!

网友:
用了3年了,不错

网友(2017-03-29):
这种用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