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函数里使用 finsh?

楼主(2010-11-30):
比如,我想在函数里使用命令 类似:
execute(“list()”);
或者定义一系列 命令数组  const char commands = {"list()",
                                                "list_mailbox"
                                                ......

                                               };
开机的时候 批量执行。

网友:
没领会finsh shell的精髓,甚至也没输出过一个函数到finsh shell(即新加一条命令)。

在finsh shell中调用list();

那么在C代码中当然也是调用
list();

楼主:
哎 我傻了,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