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 LTspice中轻松创建 自己的IC仿真模型!!

楼主(2010-11-30):
通过对LTspice安装路径中文件的分析,终于琢磨出了在LTspice环境中自定义IC模型的方法,在这里共享给大家。

LTspice 存放模型的路径
C:\Program Files\LTC\LTspiceIV\lib\Sym  存放原理符号
C:\Program Files\LTC\LTspiceIV\lib\sub   存放spice模型

1 spice模型下载或者编写好后放入sub 文件夹
例如 将如下代码写入笔记本后另存为 TL431.sub文件。注意文件名称要和模型名称对应
,后面绘制原理符号时,会通过文件名与此模型建立对应关系。
.SUBCKT TL431 7 6 11
V1 1 6 2.495
R1 6 2 15.6
C1 2 6 .5U
R2 2 3 100
C2 3 4 .08U
R3 4 6 10
G2 6 8 3 6 1.73
D1 5 8 DC
D2 7 8 DC
V4 5 6 2
G1 6 2 1 11 0.11
.MODEL DC D
+IS=13.5N RS=25M N=1.59
+ CJO=45P VJ=.75 M=.302
+ TT=50.4N BV=34V IBV=1MA
.ENDS

2 绘制原理图符号

1 File〉New Symbol创建新元件
2使用Draw中的工具绘制符号

3使用Edit菜单中Add Pin 添加引脚
注意 引脚序号“List Order”要与spice模型中声明引脚的顺序一致,此序号决定了模型的引脚与Spice文件中引脚的对应关系

例如 spice 文件中“.SUBCKT TL431 7 6 11”声明了三个引脚  7 6  11  这三个引脚分别对应着LT431中的K A Ref 三个引脚,那么引脚分别设置成如下状态
Label:标号 表明引脚名称,可随意。
List Order: 1  表示与spice声明中第一个引脚对应 即 “ .SUBCKT TL431 7 6 11” 中的7 对应。

4 设置元件属性
Edit>Attributes>Edit Attributes
以TL431为例,
Symbol Type  选择Cell  表明元件类型为芯片
Prefix         填写X 表明 方针时LTspice 会在sub文件夹中寻找与其对应的spice模型文件。
Spice Model    对应的模型文件名称,不需要写后缀名。

到此为止在LTspice中建立自己的IC模型结束。

楼主:
这个是我自定义的TL431的模型 下载后分别放入对应文件夹即可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备用。

网友:
这时你才
该感到LTspice 的好用了。任何某型都不怕

网友(2011-02-15):
照LZ的方法做了MC34063的库

网友:
赞,强力顶LTSpice
很多公司现在都提供PSPice模型,把网表粘贴过来,应该可以做出更多的LTSpice模型了

网友A:
又作了几件东西:
存放在这里。免得丢了.

网友:
请教一下,sub文件夹中.lib文件是什么

网友:
.SUBCKT TL431 7 6 11
V1 1 6 2.495
R1 6 2 15.6
C1 2 6 .5U
R2 2 3 100
C2 3 4 .08U
R3 4 6 10
G2 6 8 3 6 1.73
D1 5 8 DC
D2 7 8 DC
V4 5 6 2
G1 6 2 1 11 0.11
.MODEL DC D
+IS=13.5N RS=25M N=1.59
+ CJO=45P VJ=.75 M=.302
+ TT=50.4N BV=34V IBV=1MA
.ENDS
这段文字的意思谁解释一下,我到网上下载的没有.MODEL DC D上面这段

网友B:
Multisim和PSPICE的书籍都比较多,LTspice目前还没发现有出书
PSPICE很强大,至少元器件种类非常多,并且很多公司提供仿真模型
这几天试用了一下PSPICE,感觉上手没Multisim快,
但是,LTspice上手也快,并且免费

楼主(2011-04-02):
回复 网友A:

网友:
刚开始用,记录一下

网友:
LTSPICE做仿真模型,收藏

网友(2011-09-27):
很好用过,没有想到还可以自己制作IC。

网友C:
以下仿真, TL431x 是使用搂主的 Model, 而 TL431 是另外找的, 你会用那一个?

**************************************************
* TL431 MACROMODEL ***************3-26-92*********
* REV N/A *************************************DBB
**************************************************
*               REFERENCE
*               |  ANODE
*               |  |  CATHODE
*               |  |  |
.SUBCKT  TL431  1  2  3
V1  6  7  DC  1.4V
I1  2  4  1E-3
R1  1  2  1.2E6
R2  4  2  RMOD 2.495E3
R3  5  7  .2
D1  3  6  DMOD1
D2  2  3  DMOD1
D3  2  7  DMOD2
E1  5  2  POLY(2)  (4,2)  (1,2)  0  710  -710
.MODEL RMOD RES (TC1=1.4E-5 TC2=-1E-6)
.MODEL DMOD1 D (RS=.3)
.MODEL DMOD2 D (RS=1E-6)
.ENDS

网友:
这个没法说,毕竟生产TL431的不只是一个厂家。。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法说,毕竟生产tl431的不只是一个厂家。。
输入 0-2V, 输出 2.2V,世界多美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哪个模型啊?明显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哪个模型啊?明显是有问题。。

【1楼】的模型, 因我已另有使用中的 TL431 模型(在25楼), 所以将【1楼】的模型改名为 TL431x 用来测试。

网友:
俺用TL431的内部电路画了个,调整了一个电阻的参数后,虽说能稳压了,不过还是有些问题。
看来还是需要调整。(三极管用的是2N3904 2N3906)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俺用tl431的内部电路画了个,调整了一个电阻的参数后,虽说能稳压了,不过还是有些问题。
看来还是需要调整。(三极管用的是2n3904 2n3906)
试用下面的电阻参数, 看看表现有没有改善。我的仿真下 Q5 的电流并不如图所视和I1相等, 只有I1的35%。你【30楼】的MC9仿真电路内 Q3, Q6 及 Q7 电流是否相等?

图片出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文章俺也看过的,刚才按参数调整了下,还是不行,电流曲线无论如何都达不到TL431 datasheet里的那样,坡度不陡。
可能和三极管的Hfe有关?

网友:
花生,

【31楼】PDF文中有提及电路中的电流I1, 能否请你看看你在【30楼】的MC9仿真电路 TL431_H.cir 内 Q3, Q6 及 Q7 集极电流是多小及是否相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那个电路的参数,Ic_Q3 =60.194uA,Ic_Q6=149.859uA,Ic_Q7=145.143uA。

参考电压也不对。。

网友:
谢谢。也附上 LTSPICE 的结果, 看起来非常接近。

PDF 文档内参考电压是把 TL431 接成提供 7V 输出情况下取得的, 即是使用大於7V的供电电压, 然後在REF脚分别接两个电阻致A及K分压後所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1-12-29):
技术贴啊,mark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又作了几件东西:
存放在这里。免得丢了.

你好,请问一下我用你的34063模型为何仿真不了降压电路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2-06-16):
例如 将如下代码写入笔记本后另存为 TL431.sub文件。注意文件名称要和模型名称对应

关于这段话,我有一些疑问,是直接把lib.文件另存为.sub文件,然后放在SUB文件夹下面吗?
一般从大公司下载下来的芯片文档都是lib格式的,所以我有些疑惑,你可以弄一个PPT什么的吗《
急急急,谢谢你抽时间回复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下仿真, TL431x 是使用搂主的 Model, 而 TL431 是另外找的, 你会用那一个?

*************************** ...

你好,我想问一个幼稚一点的问题,您的的这个TL431是自己画的吗,我看他的帖子,不是说原理图要自己画,模型是从网上下载,可是我觉得,我画不了您这么好的原理图,可以告诉我,怎么样画的好看一点吗,我觉得您的图中的TL431就画的很好看!

网友:
◆ 您的的这个TL431是自己画的吗?

是的。想画的好看,省点力气可以用 LTSpice 自带的 Zener 图形来改动,加上 Ref 脚,另存为 TL431.asy 便可。

网友(2012-08-07):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又作了几件东西:

这个问题需要在命令后面加下startup   如:.tran 100m startup

网友:
好贴,受益匪浅,明天用模型试试。十分感谢!

网友:
多谢,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下仿真, TL431x 是使用搂主的 Model, 而 TL431 是另外找的, 你会用那一个?

*************************** ...

您的意思是楼主的模型是错误的,您的是对的?那我用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作了几件东西:

请问兄台,我仿真需要用到的LM317可以用您的这几个模型中的某个代替吗?您能不能帮我制作一下LM317?谢谢。

网友:
楼主能帮我制作一下LM317模型吗?谢谢。

网友F(2012-10-1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法说,毕竟生产tl431的不只是一个厂家。。
------------------------- ...

这软件怎么显示电路节点编号的

网友(2012-12-06):
这“精”给的不错!

网友:
都很牛逼呀

网友(2013-01-06):
引用 网友F:
这软件怎么显示电路节点编号的

我觉得那个节点编号应该是通过图片处理软件编辑加上去的,不像是在LTSPICE 软件中加的。个人见解。是否是这样还得请教eblc1388.

网友:
这个软件用图形来显示电压或电流数值挺好用,哪位知道怎么用它来测阻值

网友(2013-03-04):
标记下,好方法。

网友(2013-05-01):
很好的技术资料,

网友G(2014-06-06):
请教!
这个模型:
.SUBCKT TL431 7 6 11
V1 1 6 2.495
R1 6 2 15.6
C1 2 6 .5U
R2 2 3 100
C2 3 4 .08U
R3 4 6 10
G2 6 8 3 6 1.73
D1 5 8 DC
D2 7 8 DC
V4 5 6 2
G1 6 2 1 11 0.11
.MODEL DC D
+IS=13.5N RS=25M N=1.59
+ CJO=45P VJ=.75 M=.302
+ TT=50.4N BV=34V IBV=1MA
.ENDS
在那里下载的?

网友(2015-08-19):
mark~好贴,标记一下

网友(2018-01-31):
好贴。谢谢楼主提供的给 LTspice 添加元件的方法。

网友(2018-04-27):
表示支持。LTspice下linear公司现在是AD公司的元件仿真很方便,特别是LED的驱动。

网友(2020-03-03):
这个代码从哪里来,仿真出来确实不对。

网友H(2020-06-14):
楼主,最新版本的LTSPICE,将SPICE模型拖入软件,然后右键即可创建symbol啦,更加便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
这个模型:
.SUBCKT TL431 7 6 11

TI官网应该就有的
https://www.ti.com/product/TL431 ... #design-develop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Multisim和PSPICE的书籍都比较多,LTspice目前还没发现有出书
PSPICE很强大,至少元器件种类非常多,并且很 ...

有一本叫做《活学活用LTspice电路设计》,日本人写的,某东有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新版本的LTSPICE,将SPICE模型拖入软件,然后右键即可创建symbol啦,更加便捷 ...

10年了,楼主不在了。
今天挖了多少坟?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年了,楼主不在了。
今天挖了多少坟?

不是故意挖坟
只是最近才接触并学习到LTspice发现这里是块宝地啊

网友(2020-07-27):
楼主,为啥ltspice的MOSFET的level 3里面没有lambda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