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EXCEL表中的十六进制自动转换成ASII码,TKS

楼主(2010-11-30):
各位路过打酱油的朋友。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将EXCEL表格中的十六进制数据自动转换成ASII呢。比如下面的截图: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是我转换的结果是下面的情况,能不能再指定一下。TKS。

网友:
新建一个文件试试

网友:
学习了 哈哈 又有收获

楼主:
哭,,新建文件还是不行,是不是少了什么插件。我google下看看

楼主:
搞定,原来少装了个pro11.msi文件。具体安装:

如果hex2dec()不可用,并返回错误值 #NAME?

先上网下载pro11.msi文件,5.73M。

请安装并加载“分析工具库”加载宏。

操作方法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加载宏”。
在“可用加载宏”列表中,选中“分析工具库”框,再单击“确定”。
如果必要,请遵循安装程序中的指示。

多谢毛毛虫和各位路过打酱油的群众~~

网友:
忽然有一天, 偶也能帮助人, 真是没有想到,        翻身农奴把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