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Z1直接输入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我现在搞一个用到NRF24Z1芯片的东东,音频的发射和接收功能都搞定了,问题卡在直接输入数据的功能上,我想在接收端接两个继电器,由发送端的MCU控制,接收端没有用MCU,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设置NRF24Z1芯片里面的寄存器才能实现这个功能上,搞到蛋痛都没搞定,望高手指教指教

楼主:
呵呵,搞了几天,问题解决了。回复【楼主位】HJL2005

网友:
楼主你自己做的模块吗?我准备搞这个东西,有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电子爱好而已,资料全是英文,一句一句的拷到翻译软件上看看的

网友:
同志  呵呵 我也在k英文资料 其实我也觉得看英文资料不错

网友(2011-07-22):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现在nRF24Z1这款芯片的使用率还高吗?它的寄存器初始值要怎么配置呢?我找到了一个软件是配置它的寄存器初始值,可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没有生成的按键。不知道你了解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