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嵌入式

楼主(2010-11-30):
大家有没有觉得以后的嵌入式产品大多数会被用FPGA来做???

网友:
简直开玩笑……楼主大概没做过FPGA和ARM/MIPS的项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没做过,但是我觉得用软核+fpga  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必须要arm,dsp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没做过,但是我觉得用软核+fpga  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你个人的想法吧

网友:
在FPGA上不能取代ARM DSP之类的嵌入式,因为它没有软件的灵活性,而且开发效率比软件低很多

网友:
呵呵,目前来说还是没有优势。将来就没准了,当FPGA得价格越来越低,性能越来越高,那么这将是发展方向,因为技术总是在不断更新,就像电脑一样,现在2000多都能买一不错的电脑了,所以FPGA价格变低、性能变高将是必然趋势。个人愚见而已……

网友:
能获得一个10几元的单片机的性能的FPGA(及其附属设施)要几百元。FPGA在向前发展,通用CPU也一样。
FPGA的嵌入式优势在于能增设指令,加挂硬件加速模块。一般的MCU工作还是交给MCU做。

网友:
嵌入式还是arm好用吧

网友:
我记得楼主还没毕业吧……不是鄙视学生,当你没接触过项目时,总是想当然的崇拜某个技术……不过FPGA的市场份额说实话相对整个IC业并不大,可编程逻辑有自己特定的适合的方向,低端的用来做个IO或者简单逻辑很好用,高端的用来做数字信号处理比较灵活。但是不可能一个东西什么都合适,FPGA可配置实际上牺牲了功耗和效率。很多高端的数字信号处理或者交换设备都是拿FPGA验证了就去投A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