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手——————可以接住子_弹

楼主(2010-11-3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1MDUxMDcy.html

网友:
只能被子_弹打穿

网友:
总有一天可以捕捉子_弹的:

足够的强度(这个有难度)

足够的速度(这个有难度),实际上足够的速度要求的也是材料的强度,别加速度过大造成断裂。

足够好的缓冲物(这个应该还可以),比如几十层的凯芙拉网兜。

挡不住大口径的还捉不住手_枪弹吗?

网友:
找中国的“气功大师”、神棍们吧 他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