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舞台灯光原程序多少钱一个?

楼主(2010-11-30):
LED舞台灯光原程序多少钱一个?不是摇头灯,就是普通的PAR灯,效果灯,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有人要买!~~

楼主:
不是控台 是灯光部分

网友:
不明白楼主在问什么,楼主是要买还是要卖?你所说的原程序,是指led灯主板的源代码+原理图+PCB吗?如果是,那就是一整套控制方案

网友:
单纯软件的话不会低于2000元,一般都是计件烧芯片。这行比较乱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x521?

DMX512

楼主:
楼上的,烧录计件怎么收费,我要卖,如果包括原理图,PCB那些又怎么算?

楼主:
3楼的 就是一套控制方案

网友:
回楼上:一般都没有原理图,就是在市面上看到一款满意的然后抄板,写程序实现这些个功能。
比如自走、声控、DMX512控台控制或者主从DMX512控制等,感觉就是个抄板大行其道的特殊市场比较混乱

网友:
以前做过的一款

网友(2013-11-28):
5000-10000 看程序功能多不 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