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c2410a PWM仿真问题!

楼主(2010-11-30):
我的源程序是:
#include "2410addr.h"
void  PWM_Init(unsigned int cycle,unsigned int duty){
    if (duty > cycle) duty = cycle;         // 参数过滤
        rTCFG0=rTCFG0 & ~(0xff << 8)|(99 << 8);//rTCFG0[15:8]=99,预分频器0设置为100,取得507000Hz
        rTCFG1=rTCFG1 & ~(0xf << 8);                            //rTCFG1[11:8]=0,timer2再取1/2分频,取得253500Hz
        rTCMPB2=duty;            // 设置PWM占空比,定时器T2的比较缓冲值
        rTCNTB2=cycle;        // 定时值(PWM周期),计数缓冲 减法计数
        rTCON=(rTCON & ~(0xf << 12)) | (0x0d<<12); // T2自动重装,输出反向,手动更新无操作,启动T2
}

void Main(void){
    int nLED=0;
        rGPGCON &= ~(3 << 6);                     //rGPGCON[7:6]=0,KEY1控制口设置
    rGPBCON = (rGPBCON & (~(3<<4))) | (2<<4); //rGPBCON[5:4] = 10b,设置TOUT2功能
    rGPBUP |= (1<<2);                         //禁止TOUT0口的上拉电阻

           PWM_Init(255, 100);

            while(1)
            if((rGPBDAT&0x04)==1)  //TOUT2 输出反向 观测点

              while(1) ;

       }
在AXD中仿真时,发现rTCON等寄存器都正确加载,但是TOUT2始终无输出,我查了一下资料Tout2应该是GPB2。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补充一句:小弟是刚刚学习ARM9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些语句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