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 请问OC0如何清零?

楼主(2010-12-01):
步进马达驱动一个滑块配有驱动器,我只用M16做步进马达驱动器的脉冲、方向控制。
请问定时器用哪种模式好?我用CTC模式,别人说要用PWM模式,我觉得步进电机是用频率控制速度的用CTC应该更合适吧?
我是用的CTC模式匹配时触发OC0。开机后电机原点归位,到达原点响应外部中断,使定时器立即停止,但是有时定时器停止时OC0处在高电平状态,有时又是低电平,我如何将OC0清零?如果不清零感觉驱动脉冲的边缘就不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步进马达配有驱动器,我只用m16做步进马达驱动器的脉冲、方向控制。
请问定时器用哪种模式好?我用ctc模式,别人说要用pwm模式,我觉得步进电机是用频率控制速度的用ctc应该更合适吧?
还有我用ctc模式时,在某些状态下定时器停止时oc0处在高电平状态,我如何将oc0清零?谢谢!

你用CTC或PWM产生频率,再用一个IO控制方向!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你好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根本就不是问题?

楼主:
再补充一下:
“我是用的CTC模式匹配时触发OC0,OC0引脚输出到步进马达驱动器脉冲输入端口。开机后电机原点归位,到达原点M16响应外部中断,使定时器立即停止,因为是触发模式,有时定时器停止时OC0处在高电平状态,有时又是低电平,我如何将OC0清零?如果不清零感觉驱动脉冲的边缘就不好了。”
我现在没有理睬OC0的电平高低,就这样用了,还没有发现问题,不知谁可以给以清晰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