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发出PWM脉冲来控制MOC3021可控硅光耦,然后驱动BTA12可控硅带动电机

楼主(2010-12-01):
利用单片机发出PWM脉冲来控制MOC3021可控硅光耦 ,然后再利用可控硅BTA12来控制电机速度,图如下:

具体试验中我直接把MOC3021管脚2接GND 其它照样,通电后电机没反应,经过测试MOC3021 1、2管脚之间电流为20MA多点,管脚4、6之间没有电流,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指导一下

电机应该转起来啊,结果没转

网友:
PWM频率是多少?别说几百K哦?150小了点,600左右就行,7407要了干嘛?可以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中,没用单片机产生PWM脉冲,就是管脚2就接GND,7407没接,这样应该一直导通,电机一直转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验中,没用单片机产生PWM脉冲,就是管脚2就接GND,7407没接,这样应该一直导通,电机一直转才对。

网友:
按下图编程,需要硬件上有一个交流同步脉冲: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0676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9%CC%CC%AC%BC%CC%B5%E7%C6%F7&bbs_id=9999

此外,直接pwm不可行,你要调速还是研究斩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明的详细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行?

网友:
双向触发可控硅只有在过零点后在会关掉,即如果你在一个周期内开启几次也也等于第一次开启的效果,一个周期内即使触发电压消失,可控硅也会继续导通,一般单相电动机调速用斩波就是5楼的原理,即在一个周期内检测过零点的时间,然后延时,到一定时间给触发开启信号,可控硅导通,开启信号消失后可控硅过零点后关断,通过改变延时时间的长短来调节一个周期内的导通时间,进而调节功率,调节转速,不知明白否!

网友:
http://www.dianyuan.com/bbs/u/78/24861245599221.pdf

不明白请先研究此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是可行的,不需要调速没必要 搞什么PWM,检查你的电路参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可控硅一直没导通,电机一直没转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可控硅一直没导通,电机一直没转

检查电路是否焊接正确,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2011-12-10):
14楼这个图,我想问一下,如果3022的2脚一直低的话,那么3022一直工作  这样的话这个可控硅是不是一直导通的啊

网友(2012-10-17):
首先检查可控硅是不是坏掉了,我这样用的是好用的

网友(2014-04-17):
图片呢,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