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音频文件变成二进制文件

楼主(2010-12-01):
如题 有没有类似于图形,字体取字模的工具,我想要把0--9这是个数字编码,存入单片机的flash,做个语音提示器

网友A:
有呀。或者自己写个。。不难
我写过,但写得较简单,只能用WAV文件。。不过我是弄成一个数组。。
本来是不想上传的,因为写得太烂、太简单。
还是想上传一下公供能考。
我这个要先将wav处理成8位单声道的格式,其它格式不行
输出在.h文件中以数组的形式,原来是用在AVR上的。

网友:
再给你传个语音资源。。
0,1,2,3,4,5,6,7,8,9 ,十百千万年月日厘米。。。。原来在凌阳网上下过来的,处理过的,可以直接用我这个东西

网友:
先将它用GOODWAVE编辑一下,然后用语音烧录软件烧进去.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过了   我试试

网友:
音频文件本来就是二进制的。都是10101010,这个回答没错吧?

网友(2013-05-19):
引用 网友A:
有呀。或者自己写个。。不难
我写过,但写得较简单,只能用WAV文件。。不过我是弄成一个数组。。
本来是不 ...

我目前在做STM32语音播发,菜鸟一个,看了您的回复,不知道你是怎么把这串数组都出去发声呢?希望您能解释下程序该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懂 WAV 文件  的格式。
WAV 用  三个参数来表示声音,量化位数,取样频率和声道数。
在 STM32 回 ...

有如何处理这些音频数据的相关例程吗?有的话能不能贴出来参考下~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如何处理这些音频数据的相关例程吗?有的话能不能贴出来参考下~
~  ...

如果有了音频数据那就简单了,
比如,这串音频数据有N个数据,
如这些数据的采样速率为8kps, 那么你就开个125us的定时器,中断一次取一个数据就是了。

参考一下

unsigned char audio_data[N];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flag=0;

void play(void)
{
   flag = 0;  //播放结束标志
   i=0;        //播放[地址]
  start_timer(); //启动定时器
   while(flag == 0)//等待播放结束
  {
    ;
  }

}
void main(viod)
{
    set_timer(125US);//设置定时器为125us中断

    play();//播放

   for(;;);
}

void irq_timer(void)
{

     DAC = audio_data;//取音频数据到DAC
     i++;//准备下一个数据
    if(i>N) //播放完成
  {
      flag = 1;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了音频数据那就简单了,
比如,这串音频数据有N个数据,
如这些数据的采样速率为8kps, 那么你就开 ...

十分感谢您的答复。。。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