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4能否把flash设置为BANK1?

楼主(2010-12-01):
喏喏的问声,LPC2214采用外部flash时,能不能把它分配到BANK1上?
我把它分配到BANK1上时,发现在bank1我能够擦除程序,但是写进去程序但不见运行!
我的分散加载如下
ROM_LOAD 0x80000000
{
    ROM_EXEC 0x81000000//分配BANK1为flash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2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ERAM 0x80000000//分配BANKO为RAM;
    {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80080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

网友:
Startup.o (vectors, +First)

在放在BANK1的话需要在初始化代码中设置几个地方
1:把中断向量表复制到放入内部SRAM的0x40000000处,
2:中断向量表 Remap 到内部SRAM
3:确保工程设置上内存地址无冲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
LPC2000系列的中断向量表只能放到四个地方:
0x0(内部FLASH)
0x40000000(内部SRAM)
0x80000000(外部存储器BANK0)
BOOTLOADER区(默认)

所以当把程序放在BANK1时,一般需要把向量表复制到SRAM,或者通过IAP烧写到内部FLASH,复制完成后,通过MEMMAP寄存器设置映射的地方。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akin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