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如果2812和一块单片机通信,用什么通信方式好?

楼主(2010-12-01):
我个人觉得如果工业上控制的话,他们之间串行通信或者CAN总线通信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感觉MCBSP在串行口中,用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要看你是一个系统板上的片间互联还是独立模组之间的通讯了。
片间互联用SPI没话说,MCBSP是用来做大事情的,比如高速ADC/DAC这些。
模组之间的通讯用SCI,CAN都行。工业控制一般用个SCI+3485+MODBUS之类的效果就很好了,成本还低。
至于CANBUS(CANOPEN)或者PROFIBUS这些用户有明确的需求再考虑吧。

网友:
sci吧,单片机有些不一定带can

网友(2011-10-12):
串行端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