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自衡车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2-01):
由于在做小车,碰到一些常见问题,咨询了版主feng_matrix,抽时间整理了一下,现与大家分享如下,希望能加深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最后还要感谢版主的不吝指点:
1、电流环的实现:
电流闭环不是靠霍尔实现的,霍尔是用来换向的,电流环是靠采样电阻+ADC之类电路监控电流。做平衡小车,速度环主要靠惯性传感器器反馈,相对光电编码器不能计算绝对倾角,所以只能是辅助,甚至可以不用,我的小车虽然也装了光电编码器,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在稳定算法中用到它。L298板上有采样电阻位置,ADC采样结果,只要能线型的表示电机电流变化趋势就可以了,是不是全部电流不重要。至于其它控制电路电流,完全不必采样,反馈算法本来就不需求将其它辅助电路电流包含在内。

2、车体受到的回复转矩是谁提供的:
平衡小车放在地面上角动量是不守恒的,如果轮子正转,则车体会受到反向扭矩,这个扭矩是地面向轮胎施加的反向作用力,施加者就是地面。如果你用绳子把小车吊在空中,不考虑摩擦情况下,系统就是角动量守恒的,无论你怎么写算法都无法校正姿态。 调试小车是否稳其实很容易,只要把轮胎固定在地面上,比如用手按住轮胎不让动,如果车身能够自己纠正到水平姿态,那么你把它放到地面,它就能站稳(适用于力矩电机)。以小车为分析对象,小车分为定、动两部分,电机定子、车架、线路板等属于【定】,转子、皮带、轮胎等属于【动】,如果把小车【定】【动】两部分当成一个整体而言,当【动】的部分有旋转时,地面会给小车这个整体以切线方向的摩擦力(注意平衡状态是0),这个就是让车体恢复到平衡位置的转矩。

3、电流环的期望值:
理想状态是平衡点电流为0,但实际情况不可能为0的,我的大约140mA左右,其中100mA是控制系统本身的消耗,比如MCU的50mA,LED的10mA等等,剩余的40mA是电机消耗的,在平衡点附近其实电机是在频繁的正反转,但40mA电流很小,这种振荡小到肉眼看不出来,一个稳定的算法一定是个电流自我收敛的过程,但很难收敛到0,毕竟有摩擦、电磁及热损耗等。反馈电流是跟姿态有关的,程序应该被设计为:越靠近0点反馈量越少,越远离0点位置反馈量迅速增加。

4、闭环的结构:
电流环是3闭环中的最内环,也是最基础环,外层两环的反馈量最终都会通过电流的改变来实现,但只有电流环是不行的,因为只有扭矩反馈,不能精确控制姿态,虽然暂时会有倾倒阻力,但最终还是会倒的。所以平衡小车要做的好,关键在于姿态,因此还要做好倾角环的反馈和角速度的反馈。

网友:
呵呵,发现错别字,我改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谢谢哈!

网友:
哈哈哈 借鉴你们的一些关于扭矩闭环的一些经验 等我的小车做出来了再和你们讨论!我用ACS712采样电流值,不知道合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