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E1共享晶振问题

楼主(2010-12-01):
24LE1振荡输出的幅度只有200mV左右,想共享给其他器件使用,需要放大到0.6V左右,有什么IC可以做这种缓冲放大? 要求体积微小,尽量少外接元件;
封装SOT-923,523最好

网友:
24LE1的使用还请楼主多分享下使用经验。这个芯片内部是有带自动跳频协议处理的。24L01+想实现应用中自动调频处理就太难了。

楼主是用什么下载调试工具? 官方的好贵噢。。。

淘宝上卖300多的山寨版只有下载功能,不知道好用不。

楼主:
300多的山寨版还可以,挺好的,速度也快,下个程序几秒. 论坛里也有免费的编程器DIY,不过没有做过,不知道效果.

24LE1不带自动跳频功能,不过可以使用NRF开发的 NRFGO 里的gazell来自动实现跳频功能
只是跳频后,传输速度比较慢,设置的频道越多越慢.

楼主:
不知道能否调整负载电容来调节输出时钟的振幅?

网友:
不知道能否调整负载电容来调节输出时钟的振幅?-----------可以,两个电容不同大小会改変振幅。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