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步进电机,求推荐。。。要求转速要能快

楼主(2010-12-01):
要求:转速快,正常运行的转速要能达到3000转/分钟
      能适应正反转相当频繁的条件。。。
(向前走两步,向后走一步,速度越快越好)。。。
请各位大哥给小弟推荐推荐啊。。。

网友:
强人所难。步进电机很少能达到3000转的。而且你还是向前走两步退一步。
那驱动器再怎么都得400元以上了。不然电机振动很大

网友:
这个要求没有步进电机可以达到,伺服的话也许可以(因为不知道实际使用环境)。

网友:
几千转没问题,关键是力矩吧,要高速考虑低感的。
偶测试过用THB7128驱动STP59D3005,手动调节频率,8细分时可以到160K,那声音是相当的吓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千转没问题,关键是力矩吧,要高速考虑低感的。
偶测试过用thb7128驱动stp59d3005,手动调节频率,8细分时可以到160k,那声音是相当的吓人

试试的话没问题,但这是要正常使用的,在3000RPM下,电机轴承很快就完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求没有步进电机可以达到,伺服的话也许可以(因为不知道实际使用环境)。

那如果用无刷直流电机怎样??????
无刷直流电机的话。。。这么频繁的正反转。。。会不会很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
走伺服吧
本来就不适合步进跑高速,干嘛强求

网友:
好像论坛中曾有高人解释过步进和伺服的区别,我没有找到,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转速对步进来说不是一般的高啊,你说的一两步是多少度,而且高速情况下正反转相位会衰减

网友:
你的这个要求对于步进来说确实太高了,推荐使用伺服吧,不过价格就不在一个档次了

网友:
要求:转速快,正常运行的转速要能达到3000转/分钟
      能适应正反转相当频繁的条件。。。
///////////////////////////////////////////////////
这个速度是可以达到的不过那时候电机的力矩就很少了。
高频正反转,这个通过外部的脉冲/方向就怕够呛的,推荐使用嵌入式开发的思路,将程序存储在卡的内部靠MUC自身运行程序。
此外电机的惯量不可太大

网友:
看看这个好像刚好可以到3000rpm
http://www.mycom-japan.co.jp/2driver/ims20/torque/ims20-210-244b.htm

3000rpm (原文件名:ims20-210-244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