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大侠,一版示波表以前振幅不稳定(时大时小),如今开机振幅直线,停的位置不定,能测到频率,啥

楼主(2010-12-01):
以前发过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390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etao7241&bbs_id=3051

以前的振幅不稳定(时大时小),我估计那时根本没有测到信号,就有问题了。

现在开机,不管测不测量,振幅一条直线,有时停在框的下边缘,上边缘或中间。

测量信号,振幅那条线不动,但是频率有反应的。

现在希望修好,充分利用起来,谢谢了!

楼主:
通过上面可以看出频率由单片机测量,幅值由ADS830E测量。

是不是ADS830E或IDT7204坏了?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IDT7204的时钟是否正常?

楼主:
好的,我晚上看看,谢谢你了,魏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叫我魏同学就好~

楼主:
好,魏同学就不客气了,我手头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

我将IDT7204的各管脚与其它的连接都检查了,没有问题。

两个CPU的程序也重新烧写了,还是老现象。

还有个现象,就是出现“开源示波器”的界面至最后“显示波形”的界面的时间感觉比以前长了点

大概有2秒钟,中间还停留了一个界面,这个界面是没有格子和坐标的,呈现黄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IDT7205和插座的接触是否良好,有时候会出现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工具取下了,反复两三次了,用烙铁也烫了座子的管脚。

还是一样的现象。

明天我准备去买片IDT7204,试一试。

ADS830E会不会坏呢?

网友:
你测下ADS830的输入直流电平,在2.5v左右,估计是某级运放的静态直流电压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这就对了,是前级引起的,

网友:
第一级程控放大的静态输出是0V,第二级直流漂移级是1:1倍的放大,而它负输入端是受一个反向放大级产生的负2.5v牵制的,问题应该就在这个环节

楼主:
谢谢楼上!好像耳机1:1哪里确实有问题,还有我感觉现在的Vp-p出来很迟,格子和坐标出来后大概6到7秒钟才出来VP-P

网友:
不谢,我们都是搞技术的,大家要相互帮助,希望你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