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可能希望合作!恳切请教前辈们,采用什么电机驱动芯片和方案控制2只24v,每只电流最大

楼主(2010-12-01):
恳切请教前辈们,采用什么电机驱动芯片和方案控制2只24v,每只电流最大2A的直流减速电机。如有可能希望合作。

小弟在这里先拜谢各位看帖的朋友们了

目前小弟正在准备设计电机驱动部分,目标电机是2只24v,每只最大电流3A的直流减速电机,在排除了298的功率不足之外,目前正在看mc33886和SBT7690,SBT7690的话需要采用4块芯片,目前现有的模块都是只能控制一只电机的那种,假如采取2个模块来控制2只电机的话是否可行?或有些什么问题可能存在?
PS:电机驱动需要调速,方向控制,刹车等。另外我的微控制器是3.3v的io口。

希望朋友们给些建议,一起探讨和学习。期待大家的指导,如有可能希望合作。

网友:
L298 has current capacity of 2A per channel @ 45V
L293D for 0.6 A @ 36.

更强的驱动可以用L6203.
SUPPLY VOLTAGE UP TO 48V
5AMAX PEAK CURRENT
TOTALRMS CURRENT UP TO:  L6203/L6201P:4A
RDS (ON) 0.3 W (typical value at 25 °C)

网友(2011-07-15):
irfp440 8.8A  500V

网友:
1MBH60-090 或者1MBH60-100  900V  60A 应该够用了  实在找不到就从功率大点的开关电源上 找个

网友:
BTS723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