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s496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替代acs712 acs754

楼主(2010-12-01):
上次做开关电源时提到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318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ittiger&bbs_id=9999

现在做好了。

原来采用的ACS712 可是成本
原因改用此方案。该电流传感器价格上有很大的优势。并且各方面指标不比
acs的电流传感器差。

采用ee19的磁芯骨架,和高精度霍尔传感器构成。

传感器 1 2 3脚分别为 Vcc GND Vout,有小点的地方为1脚。
采用5V供电时

单匝绕线------线形输出典型范围
0.389V-2.5V-4.611V
-134A--0A---134A

均为 15.76mv/A

使用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绕线,如果绕2匝,电流典型范围就变成了+-67A。
6匝电流范围就变成了+-22.3A。当然两匝的精度就是31.52mv/A,6匝精度就是
94.56mv/A。

照片中的传感器绕线为10匝,测量范围是-13.4A-13.4A。157mV/A=0.157V/A。

QQ 308985109 有啥问题可以咨询我。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8608314344

网友:
顶啊,LZ好人.........

网友:
单匝绕线------线形输出典型范围
0.389V-2.5V-4.611V
-134A--0A---134A

通过134A电流线径多大?穿得进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两种方法,多股漆包线1mm直径的,你用20股。第二种 用铜排6mm宽2mm厚,折弯后就行。不过用漆包线多股比较容易弄,电机里面,开关电源很多时候都用多股解决大电流问题。另外,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磁芯做的电流传感器,不过没有去开气隙,因为做实验中。ee19这个用得多,所以我去开了气隙。

楼主:
顶一下,沉得好快呀

网友:
精度高不到哪去吧,
线性度,温飘。

楼主:
你去查查ss496的稳定度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曾想使用这种方法制作测量脉冲直流电流,不过我的最大测到 50ma 差不多,不知楼主的用于小电流测量,精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的,不合适。这个适合做一些功率比较大的场合。50ma要测量还是用电阻分压,选一个合适的电阻吧。

楼主:
让需要的人看到。顶

网友(2011-02-14):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
要是3.3v的该有多好呀。

网友(2012-04-05):
做了吗?想买10来个玩玩

网友(2012-05-14):
前辈,请问  SS496  怎么没有给出内阻温度漂移?这个没有参数怎么补偿??
您当时是怎么补偿-0.01%+0.06%的灵敏度漂移的??
零点漂移又是指的什么??
另外,前辈有没有用过跟SIEMENS KSY44同等精度、灵敏度级别,或者精度更高的霍尔片??

网友:
淘宝连接坏了……

网友(2013-05-21):
用 WLS-50 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WLS-50霍尔电流传感器特性:
(1)只需要单电源即可工作,电压范围:3V-5.5V ,可直接与MCU的ADC模块连接来采样。
(2)可以测量0-50A的直流或者交流电流。(工作于5V 电压时)
(3)高的灵敏度:46mV/A 。(工作于5V电压时)
(4)零电流时,输出电压为:1/2工作电压
(5)可以测量正反向电流,正向时>1/2电源电压,反向时<1/2电源电压
(6)超低工作电流,只需要5mA
(7)反应频宽:50 KHz
(8)绝缘电压:8Kv
(9)抗电磁干扰性能好
(10)其内部有直径为10.5mm孔径的电流通道,允许使用者测量任何电流,而无需破坏、剪短、改变原有电流路径,就可以实现测量系统的无缝升级。

    此电流传感器还有其它电流规格:0-5A,0-10A,0-20A,0-50A,0-100A。欢迎各位用户前来咨询订购,量大从优。
联系人:李生
联系QQ:146584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