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 24C02

楼主(2010-12-01):
下面是小弟写的一段简单的对430F413的24C02操作的小程序,仿真读不到值,请高手们帮忙看下!
程序大概功能:将a1[0]写入EEPROM,字节地址30,再从30读出a1[0]放入a2[0]!现在问题是读不到值!
#include <msp430x41x.h>
#include"IIC.h"

void InitIIC();
void delay(void);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Ack();
void noAck();
unsigned char check();
void write_1 (void);
void write_0(void);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input);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unsigned char w_r_byte(uchar *p,uchar adr,uchar *p1);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SCFI0=FLLD_8 ;
EE_ON ;
InitIIC();
uchar a1[2]={0x41,0x00};
uchar a2[2]={0x00,0x01};
w_r_byte(&a1[0],30,&a2[0]);
_NOP();
LPM4;

}

unsigned char w_r_byte(uchar *p,uchar adr,uchar*p1 )//p写入数据字节地址,P1读出数据存储地址指针
{

  start();
  write_byte(W_DEVICE_ADR); //写器件地址
   if(check()==1) return 1;

write_byte(adr);      //写字节地址

    if(check()==1) return 1;
write_byte(*p) ;//写入数组a1

    if(check()==1) return 1;
  stop();
  start();//read
  write_byte(W_DEVICE_ADR ); //写设备地址

    if(check()==1) return 1;
  write_byte(adr);     //写字节地址

    if(check()==1) return 1;
  start();
  write_byte(R_DEVICE_ADR);//设备地址—读

     if(check()==1) return 1;
  *p1=read_byte();//读出放入a2[]
  noAck();
  stop();
  return 0;
}
***************************************************
IIC.h
/******************************************************************

*******************************************************************/
#include <msp430x41x.h>
#ifndef __IIC
#define __IIC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SDA_IN  P1DIR&=~BIT6
#define SDA_OUT P1DIR|=BIT6
#define SCL_OUT P1DIR|=BIT7
#define SDA_VAL P1IN&BIT6//0x40
#define SDA_L   P1OUT&=~BIT6
#define SDA_H   P1OUT|=BIT6
#define SCL_L   P1OUT&=~BIT7
#define SCL_H   P1OUT|=BIT7
#define EE_ON  (P2OUT &= ~0x01)      //24WC02供电
#define EE_OFF (P2OUT |=  0x01)      //24WC02断电
#define W_DEVICE_ADR 0xa0   //24C02 的写地址 A0、A1、A2 均为0
#define R_DEVICE_ADR 0xa1   //24c02 的读地址A0、A1、A2 均为0
#endif

/****************************************************

函数功能:延时
*****************************************************/
void delay(void)
{
  _NOP();
}

/******************************************************
函数功能;START
*******************************************************/
void start(void)
{
  SDA_OUT;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DA_L;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功能:STOP
*************************************************************/
void stop(void)
{
  SDA_OUT;
  SCL_L;
  delay();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DA_H;
  delay();

}

/***************************************
函数功能:设置IIC对应IO为输出方向并输出高
电平
****************************************/
void InitIIC()
{
SCL_OUT; //SCL 管脚为输出
SDA_IN; //SDA管脚为输入
SCL_L;
stop();
}

/**************************************************************
函数功能:ACK
***************************************************************/
void Ack()
{
  SDA_OUT;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SDA_H;
}
/**********************************************************
函数功能:NOACK
***********************************************************/
void noAck()
{
  SDA_OUT;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功能:check
返回 1:错误
     0:有应答

**********************************************************/
unsigned char check()

{

   unsigned char ack;
   SCL_H;
   delay();
   SDA_IN;
   delay();
   ack=SDA_VAL;
   delay();
   SCL_L;
   delay();
   return(ack);
}

/***************************************
函数功能:对IIC总线写1
****************************************/
void write_1 (void)
{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功能:对IIC总线写0
*******************************************/
void write_0(void)
{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功能:字节写入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input)
{
    unsigned char temp,q0;
    SDA_OUT;
    for(temp=8;temp!=0;temp--)
    {
      q0=input&0x80;
      if(q0==0x80)
      SDA_H;
      else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input=input<<1;
    }
}

/**********************************************************************
函数功能:IIC 总线读8 位数据
返回值:读出的 8 位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temp,q0,rbyte=0;
   SDA_IN;
   for(temp=8;temp!=0;temp--)
   {
     SCL_H;
     delay();
     rbyte=rbyte<<1;
     SDA_IN;
     q0=SDA_VAL;//P1IN&BIT6
     if(q0==BIT6)
     rbyte=rbyte|0x01;
     delay();
     SCL_L;
     delay();
   }
   return(rbyte);
}

楼主:
望大虾们帮忙,或加qq聊182173700

网友:
哈哈! 我自己写的程序我都懒得看。

你自己好好查查吧,最好摘录主要问题

楼主:
查的我眼睛花了,NND犯了方向性错误了!

网友:
我刚刚用5系列写好一个24c01的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A:

朋友能共享下程序吗

网友:
太长了,I2C 主要是时序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