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 龙尚的A8000 GPRS模块TCP

楼主(2010-12-01):
要测试这个模块A8000
弄了一个样板和AT命令

不知道怎么测试GPRS
文档英文的,GPRS这部分也没实例,就几个命令,不知道IP地址和端口号跟在哪个命令后面
弄过的朋友帮个忙,有流程图资料或者程序吗? 仅连接PC 串口测试的。谢谢。

网友A(2012-03-24):
龙尚的资料少的可怜呀~找了半天都找不到A7000的编程手册,不知道如何配置寄存器~

网友(2012-05-06):
引用 网友A:
龙尚的资料少的可怜呀~找了半天都找不到A7000的编程手册,不知道如何配置寄存器~ ...

为啥子要配置寄存器啊?

直接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