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7掉电中断问题

楼主(2010-12-01):
程序进不去低电压检测中断,低电压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lv_nin(void)
{
    LVIMK = 1;

/*     |------|------|------|------|------|------|------|------|*
       |  7   |  6   |  5   |  4   |  3   |   2  |  1   |  0   |
LVIM  |------|------|------|------|------|------|------|------|
       |LVION |  0   |  0   |   0  |   0  |LVISEL|LVIMD |LVIF  |
       |------|------|------|------|------|------|------|------|*/
//    LVIM = 0x84;//--------------------------------------------------------------LVION = 1 允许检测
                //--------------------------------------------------------------LVISEL = 1 检测外部输入电压
                //--------------------------------------------------------------LVIMD = 0  产生中断信号
//    LVIS = 0X00;//--------------------------------------------------------------检测等级为1.21v
    LVISEL = 1;
    LVIMD = 0;
    LVION = 1;
    delay_us(10);
    LVIIF = 0;
    LVIMK = 0;//打开掉电中断
}

中断函数如下:
#pragma vector = INTLVI_vect
__interrupt void PowerDown ( void )
{
     //BT_SHUT = 1; //-------------------------------------------------------------打开电池供电

    if(0 == LVIF)//-------------------------------------------------------------LVIF=0表示外部电压大于检测电压,
    {
        return;
    }
    delay_us(3);
    if(0 == LVIF)
    {
        return;
    }
    LVIMK = 1;//----------------------------------------------------------------关闭掉电中断

    WDTE = 0XAC;
}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检测口输入电压过高的问题,之前检测口分压后为3.3V调整为2.6V后能进入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