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要求如何选择fpga,大家拍砖

楼主(2010-12-01):
我是fpga的初学者,现在有针对煤矿现场,要求具备数字,模拟,存储,通信(有线无线均有),低功耗,选择全部用fpga实现还是用cpu+fpga,如果全部用fpga,其中的cpu用软核还是硬核?如果是cpu+fpga,该选择哪家的fpga?avr fpslic嵌入的fpga如何?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我看不出你的说的需求里跟FPGA有什么关系。低功耗的FPGA都是低端型号,逻辑单元有限,做不了数字信号处理这种计算量大的。选个ARM11或ARM9我觉得就够了。软核仅仅是你有过剩FPGA资源且性能要求不高的时候用的,实际调试蛮费劲的。而且由于成本原因,FPGA更合适用在计算密集的、附加值高的东西里。如果全用FPGA实现,逻辑量还是蛮大的,低功耗没戏

楼主:
收到您的建议,谢谢,现在有些倾向于cpu+fpga了,或者是带cpu内核的fpga,cfqxdfr你看如何

网友:
我倒是用过里面带PowerPc的vitex5,逻辑单元用于做交换逻辑,PowerPC做调度。设计系统方案的时候,你得考虑每个功能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来实现,你如果这么倾向于FPGA,那有什么理由让你去选它呢?或者说,你有什么功能需要它来完成?

楼主:
多通道数据处理,考虑到单片机一次处理一个通道以及系统要求实时性,计划让fpga实现同时多通道数据处理。也许应该叫并行计算吧。

网友:
有用吗?你FPGA再并行,到了MCU也是串行,还有,没有绝对的并行,只是你要的时间间隔是多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