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这段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10-12-01):
请各位高手帮看下最后那个小脉冲怎么出来的  ?如何去掉?谢谢

程序如下:
module vga(dclk,hs,vs,pspclk,pspclk1);
input dclk;
output hs,vs,pspclk,pspclk1;
reg hs,vs,pspclk,pspclk1;
reg[10:0] count_v,count_h;
reg flag,i,j;
always@(posedge pspclk1)begin
  if(count_h==16) count_h<=0;
  else
     count_h<=count_h+1;
end
always@(posedge pspclk1)begin
   if(count_v==10) count_v<=0;
      else if(count_h==16) count_v<=count_v+1;
end

always@(posedge pspclk1)
begin
  if(count_h==0) hs<=1;
  if(count_h==3) vs<=0;
  if(count_h==2) hs<=0;
  if(count_v==0&&count_h<3)vs<=1;
end
always@(posedge dclk)
begin
        if(j==1)
        begin
        pspclk1<=~pspclk1;
        j<=0;
        end
        else
        j<=j+1;
end

always@(pspclk1)
begin
        if(count_h<4)
                pspclk<=0;
        else
                pspclk<=pspclk1;
end
endmodule

楼主:
就是pspclk  2.7us附近那个小的  百思不得解 大家看看 ,欢迎拍砖

网友:
同步设计,消除毛刺

网友:
always@(pspclk1)
begin
if(count_h<4)
pspclk<=0;
else
pspclk<=pspclk1;
end

这个改成
assign pspclk=(count_h<4) ? 0 : pspclk1;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能具体说一点吗?不是很理解

网友:
如果是组合电路引起的毛刺的话,在输出加一个d触发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