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VR单片机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0-12-01):
用AVR studio 编译下面程序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这么改:
make: Make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kefile'.  Stop.
Build failed with 2 errors and 0 warnings...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math.h"
//8.00000MHZ
unsigned long led_7[10]={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七段数码显示数组
  unsigned long position[6]={0xfe,0xfd,0xfb,0xf7,0x0f,0xdf};//六位数码管位选
  unsigned long Min[30]={1,3,5,7,9,11,13,15,17,19,21,23,25,27,29,
                       31,33,35,37,39,41,43,45,47,49,51,53,55,57,59};//使能充电停止数组
  unsigned long k_value[60]={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预充电压斜率数组
                              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
                                                          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
  unsigned long V_Table[12]={380,381,390,391,400,401,410,411,415,416,419,420};//电压比较判断
  signed char time[3];//时间存储
  unsigned char dis_buff[6];//时分秒六位分别存储
  unsigned char PWMnum,a=0x15,m=0,X,Y,Z;//溢出中断次数,OCR0值,if判断,时分秒,电压
  unsigned long K,n,Vref=4.846,T,t,V;//预充斜率,延迟时间,参考电压,时间,
  signed long Cap;//电池容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void adc_isr()
{
   unsigned long ADNum=0,adc_data;
   unsigned char Va;

   ADNum=ADNum+1;//AD转换次数计数
   if(ADNum>=98888)ADNum=110000;
   adc_data=ADCH;
   adc_data=adc_data*4;
     if(ADNum==2)//初始电压值保存
    {
      Va=Vref*adc_data*100/1024;
    }
      V=Vref*adc_data*100/1024;//实时电压

if(V-Va==4)//斜率计算
    {
     K=(20000000/ADNum)%10;
   }

}

  void A_value()//OCR0实际值
  {

     if(K==k_value[60])
          a=250-K;
          if (K!=k_value[60])
          a=0;

  }

   void Cap_value()//容量计算值
  {
   unsigned long Aa=2000,P;
    if(K==k_value[60])
  {
      P=K/Aa;
          Cap=(-1)*log(P)*200;
  }
  if (K!=k_value[60])
  {
   Cap=0;
   }

    }
  void Time_Compu()//时间计算程序
  {
    t=3*OCR0;
    T=Cap/t;
    if(T>=60.000)
   {
     X=(T/60);
         Y=(T%60);
         Z=((T-60)-(T%60))*60;
    }
   if(T<60.000)
   {
    X=0;
        Y=((T*10)%10);
        Z=((T-(T*10)%10)*60);
        }

  }

  void Delay_ms(n)
  {
   int i,j;
   for(i=0;i<n;i++)
         {
         for(j=0;j<8000;j++);
         }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1<5;i++)
         {
           PORTC=0XFF;
           PORTD=led_7[dis_buff];
           PORTC=position;
           Delay_ms(1);
           PORTC=0XFF;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ER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PWMnum=PWMnum+1;

}

void time_to_disbuffer(void)
{
  unsigned char i,j=0;
  for(i=0;i<=2;i++)
   {
        dis_buff[j++]=time%10;
        dis_buff[j++]=time/10;
        }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PORTB=0X00;
  DDRB=0X08;//PB3PWM输出
  PORTC=0X3F;//led输出
  DDRC=0XFF;
  PORTD=0X00;
  DDRD=0XFF;
  //timer0_init
  TCCR0=0X00;
  TCNT0=0X00;
  OCR0=a;//OCR0实际值
  TCCR0=0X6C;//快速PWM,256分频,比较匹配时OC0清零
  TIMSK=0X03;//比较匹配中断,溢出中断
  //adc_init
  ADMUX=0X20;//外部引脚AREF,左对齐,PA0口
  ADCSRA=0XAE;//ADC允许,自动触发转换,中断允许,ADCclk=125kHz
  SFIOR&=0X1F;
  SFIOR|=0X60;//选择T/C0比较匹配中断触发
SEI();
Delay_ms(600000);
time[2]=X;time[1]=Y;time[0]=Z;//时间
  time_to_disbuffer();

  while(1)
  {
     display();
       if((m==1)||(V!=V_Table[8])||(a>=0X15))//倒计时
       {

          if(PWMnum>123)
        {
          PWMnum=0;
          time[0]--;
           if(time[0]<0)
          {
             time[0]=59;
             time[1]--;
                  if(time[1]==Min[30])
                  {
                   m=0;
                  }
                  if(time[1]<0)
                 {
                 time[1]=59;
                 time[2]--;
                 }
         }
        }
        time_to_disbuffer();
      }

     if((m==0)&&(V==V_Table[12]))//中途停车,休息电池
     {
        display();
        OCR0=0X00;
        Delay_ms(10000);
        time[0]=(time[0]-10);
        if(time[0]<=0)
        {
          time[0]=time[0]+59;
              time[1]=time[1]-1;
         }
        time_to_disbuffer();
        OCR0=a;
        m=1;
     }
     if(V==420||V==421) //电池充满,时间清零
     {
        display();
        OCR0=0X15;
            time[2]=0;
            time[1]=0;
            time[0]=0;
            time_to_disbuffer();
            Delay_ms(600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