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用verilog写过ADC0809的代码啊,AD0809的时钟怎么处理啊,最好有代码给小弟膜拜

楼主(2010-12-01):
我的24M晶振,用多少分频可以得到AD0809说需要的时钟了,一般是500k吧。还有这是我的verilog代码,欢迎大家指教啊。我测试好像不对哦
//==========ADC0809 -m采集数据 状态机============================
parameter st0 = 3'b000;
parameter st1 = 3'b001;
parameter st2 = 3'b010;
parameter st3 = 3'b011;
parameter st4 = 3'b100;
parameter st5 = 3'b101;

reg[2:0] state,next_state;
reg  oe,start,lock;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state<=0;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_state;
                end
end

reg [1:0] cnt;//定义一个2位的计数器,如果我用的25M的晶振。那么时钟周期就是40ns。计数4次就至少有100ns的高电平啦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cnt<=2'b0;
                end
        else begin
                cnt<=cnt+1'b1;
                end

end

always@(state or eoc)
begin
        case(state)
        st0:begin
                        start<=0;
                        oe<=0;
                        lock<=0;
                        next_state<=st1;

                end
        st1:begin
                        start<=1;
                        oe<=0;
                        lock<=0;
                        if(cnt==2'b11)begin//分频计数使start 维持至少100ns,仿真结果是120ns
                                next_state<=st2;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st1;
                                end
                end
        st2:begin
                        start<=0;
                        oe<=0;
                        lock<=0;
                        next_state<=st3;
                end
        st3:begin
                        start<=0;
                        oe<=0;
                        lock<=0;
                        if(eoc==0)
                                next_state<=st3;
                                else
                                next_state<=st4;
                end
                st4:begin
                                start<=0;
                                oe<=1;
                                lock<=1;
                                next_state<=st5;
                        end
                        st5:begin
                                        start<=0;
                                        oe<=1;
                                        lock<=1;
                                        next_state<=st0;
                                end
                        default:begin
                                                start<=0;
                                                oe<=0;
                                                lock<=0;
                                                next_state<=st0;
                                        end
                        endcase
end

reg[7:0]m1;
always @(posedge lock)
begin
        m1<=m;

end

reg[2:0] cba_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ba_r<=0;
        else
        cba_r<=3'b011;
end
assign        cba=cba_r;
//========================================================

网友(2013-12-20):
求 高手给一个用AD0809 实现Ad采样~使用VHDL语言的啊~~

网友:
是fpga还是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