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启动后Kernel Panic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0-12-01):
开发板是MINI2440 NAND FLASH启动

eth0: link down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226,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210,
     host=sbc2440, domain=, nis-domain=arm9.net,
     bootserver=192.168.1.120, rootserver=192.168.1.120,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1.120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rpcbind: server 192.168.1.120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1.120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eth0: link down
rpcbind: server 192.168.1.120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mount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eth0: link down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 mounting /opt/rootfs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384 mtdblock0 (driver?)
1f01            2048 mtdblock1 (driver?)
1f02          128640 mtdblock2 (driver?)
1f03          131072 mtdblock3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网友:
网络文件系统不通,在UBOOT下Ping一下虚拟机(或其它提供NFS服务的PC)的IP地址,看一下能否Ping通
再检查一下宿主机是否正确开启NFS服务

网友:
还有个要注意,内核里要选上nfs root file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