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论为基础 以实例说话 一点一滴学电源

楼主(2010-12-01):
本人也是刚学电源,算是刚刚入门吧,深知其中不易啊(譬如什么是磁芯  绕线用多大的 黄白相对磁导率是多少等等),故写此帖希望和大家交流,同时也请大侠们 多多指教,  帮帮我这个苦苦追寻开关电源的人吧!

学习的方法:先给出设计要求和电路,用到什么就看相关的内容,这样各个击破,相对来讲就容易多了(以前看到厚厚的一本书就唉声叹气地,望书止步了)
            理论分析后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做实物。

楼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故此先推荐几本书籍(都是我正在看的,个人觉得还行)。
1.张占松的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虽然他的有些类容是照搬国外的著作,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特点,不可否认我认为这本书的原理讲的最透彻,但是相对来说也就是最难的了。建议新手开始不可在此书上死扣理论,否则就会信心大降,趴在书桌上呼呼大睡了!
2.Abraham I.Pressman的 《开关电源设计》 感觉这本书讲的太宽泛 不细致
3.Keith Billings的 《开关电源手册 》我不久前 丢了这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后来买着了(79元啦)还给图书馆,第一个就借出来了
4.赵修科的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的设计》  我强烈推荐新手先看此书 简单易懂  对开关电源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5. Ron LenK 的 《实用开关电源设计》  确实实用  做实际东西的时候  有大用场
6.最后就是大家熟知的康华光的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了   每看一次  就有不同的收获

楼主:
实战演习
目的要求:设计一个Boost升压变换器 12V输入 24V/1A输出  38KHz
接下来 发电路图

楼主:
理论分析:
1.重头戏 电感的设计

话外篇:开关电源的难点就在于磁性元件的设计。因为它的设计存在很多的假设,很多折中,很多未知,很多茫然。故在此多唠叨会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勿怪!同时也希望大家也给出自己的见解,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言归正传:电感的常识   电感电流不可突变,在一个周期内电感不存储多余的电流(即吸收多少便放出多少),流过的油水成千上万,从不为自己保留一点一滴。倘若在一个周期结束时,没有释放掉它所吸收的电流,那么当时间趋于无穷时,电感中的电流将会很大,大到足以击坏任何器件。同时还要说明一点的是电感与外电路断开时,它不能像电容一样把能量储存保管好,它总是不安分地试图把这些能量送出去,当它无路可以释放时,它会很伟大地选择自杀,似乎是在借此告诫我们;"你们这些菜鸟们,不会用的,就来这里看看吧”
    个人到现在为止,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所有磁性元件的分析计算必离不开两个定律,即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安培环路定律,几乎所有其它公式的推导都由此而来。(建议看看赵修科的书)
    现给出这两个公式:H*dl=NI ,e=-N*do/dt
    既然是设计电感,那么就从上面两个公式推导电感的公式。先假设有一个N匝的线圈,相对磁导率为U(认为不变),那么当它通入电流I时,比产生磁动势N*I=Hl'①   电动势E=-NSdB/dt=-NSUdH/dt  ②    将①式代入②式可得E=-N*N*S*U/l'*(di/dt) ,对比E=Ldi/dt,不难得出电感L=N*N*S*U=N*N*Ae*U0*Ur/l'  [1](即为常见公式了)    [1]
    此次电感的设计,我们希望输出纹波小,则首先肯定Boost电感工作在连续状态,设输入电压为Vi,电流为Ii,输出电压为Vo,电流为Io,电感为L.一般取临界状态计算电感。
    由电感在一个周期内电流的变化量相等可得     Δi=Vi*Ton/L=Vo*Toff/L      ①
    电感在临界状态有                           Ii=(1/2)Δi                 ②(观察图形,积分运算一下就是了)
                                               Ton+Toff=T                 ③
    由功率守恒有                               Vi*Ii=Vo*Io                ④
    联立上面四式可得L=Vi*Vi*(Vo-Vi)*T/(2Vo*Vo*Io)                       ⑤
实际电感的大小采用经验公式,直接将上面所得的⑤式结果乘以1.2即可。
实际使用中多选用黄白磁芯(-26材)μr=75  通过[1]式可得匝数     唉,太累了  先写这么多了,明天分析电容的设计,并给实物图

网友:
别用集成电路啊,用了关键部分就被“掩盖”了--照DATASHEET行事就行了。

用全分立元件设计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也是刚开始做电源,好多细节都没注意

网友:
兄弟我顶你 加油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用集成电路啊,用了关键部分就被“掩盖”了--照DATASHEET行事就行了。

用全分立元件设计吧
1.个人认为开关电源终归是要趋于数字化,集成化的。
2.控制电路中用集成芯片可靠性高,控制容易,耗能少,集成芯片的产生不就是为了发挥这一优点么?
3.新手学电源,光是主功率电路中的元件的学习就感觉十分困难了,控制电路再用分立元件,岂不是.....  不过待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学习的。不过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也是刚开始做电源,好多细节都没注意
新手学习中,对于您提出的问题,不甚了解,请详细说明,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mos管GS之间要加电阻
2 3843VREF输出脚要加电容

3 电流检测端到3脚要加低通滤波
4 芯片VCC要加电容
5 对电压低于75V的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续流

网友:
楼主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这种无私的精神不顶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把各个符号含义说说呗,新手看不大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数在哪买的啊?高速小弟一下,也去买来看看

网友:
开关电源的本质是自耦交流小信号开关放大器,反馈环路设计这块才是重中之重.

网友:
模拟电路还是挺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mos管GS之间要加电阻
2 3843VREF输出脚要加电容

3 电流检测端到3脚要加低通滤波
4 芯片VCC要加电容
5 对电压低于75V的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续流
十分感谢您,对于上面提到的2,3,4基本已弄懂 确实该如此  1和5仍在研究中 希望您能指出更多的错误,同时也希望您能给出您的经验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朋友,把各个符号含义说说呗,新手看不大懂啊~
这个当然可以,但是还是要建议您先看看书,毕竟书上的写的比我好  呵呵  加油 一起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数在哪买的啊?高速小弟一下,也去买来看看
晚点,我找找 当时是我同学帮我买的  今天学长工作回来  一起去吃饭  明天在给您  不好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开关电源的本质是自耦交流小信号开关放大器,反馈环路设计这块才是重中之重
可否详细说明 让我们都学习学习 谢谢

楼主:
兄弟们不好意思了  今天学长工作回学校  想聚一聚 吃饭    今晚写不了  不好意思了    大家看看书吧   也挺好

网友:
兄弟~很好~呆我准备准备~也来个逆变电源的帖子~顶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FET GS之间电容很小,只要有很小的电荷,就能产生很大的电压,如果关断状态下这些电压不被释放,就会将GS击穿,接着就是炸管
所以必须有泄放电阻
建议这个改名为学习笔记,说实话接下来问题估计还很多
而且图发出来前,没有量产的经验,起码自己试做过吧

网友:
给新手的指引,少走很多弯路呀

楼主:
各位朋友,因为各种原因,本人决定要考研了,本论坛再也不能常来了,400多天后再见。
走之前,将自己的所有学习资料上传(都是这几年自己的学习所得,从51到AVR再到开关电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好意思了!

DS18B20+LCM1602  ourdev_602427M6LZWN.rar(文件大小:7K) (原文件名:DS18B20+LCM1602.rar)
AVR DS18B20 C库 AVR 12864(ST7920)C库 AVR编译环境  GCCAVRourdev_602431WFZYNA.rar(文件大小:6K) (原文件名:AVR 库.C.rar)
AVR DS18B20 H库 AVR 12864(ST7920) H库ourdev_602432R6KGPZ.rar(文件大小:2K) (原文件名:AVR 库.H.rar)
校赛数字示波器1等奖  借鉴魏坤ourdev_602433H5NEIJ.rar(文件大小:28K) (原文件名:shiboqi.rar)
黑龙江省省赛 C题水温控制  稳态误差精确到0.1摄氏度ourdev_602434LY2E0M.rar(文件大小:72K) (原文件名:8 27 两点.rar)
黑龙江省省赛 C题水温控制  稳态误差精确到0.1摄氏度  论文ourdev_602435MJC4TQ.rar(文件大小:223K) (原文件名:水温控制系统论文.rar)
数字示波器PCB制板  Altium designerourdev_602439NA5XFX.rar(文件大小:2.21M) (原文件名:数字示波器.rar)
科研立项 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创意时钟   PCB制板ourdev_602440EVP1GF.rar(文件大小:1.17M) (原文件名:科研立项完成.rar)

楼主:
这是开关电源的综合资料

网友:
晕哦 高手这么快就退隐了
等你重出江湖~

网友:
开关电源,哈哈,在找呢!!

网友(2011-02-18):
谢谢楼主共享,祝楼主考研成功!

网友:
我也祝樓主考研成功

网友:
楼主加油!考研成功!

网友:
也祝楼主考研成功,我在新学开关电源,让我们一起加油,加油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主好人一个 收下来

网友:
考完后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J:

顶这个

网友(2011-08-31):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了    不知楼主考研战绩如何??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mark,开关电源设计的确理论再联系下实验,提高比较快。

网友:
mark,正在学习开关电源中~~

网友:
等待审核
学习下

网友:
谢谢楼主 那么丰富的资料!!

网友(2011-10-02):
回复 楼主:
针对性的学是比较好,但是没能系统的基础也是不行的,建议读1-2本经典著作。如张占松的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赵修科的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的设计》、Keith Billings的 《开关电源手册 》这三本书确实还行,准备做入手之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
开关电源,mark一下以后学习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手上有Ron Lenk的《实用开关电源设计》,确实是很实用的东西,只是要配合着基础的模电知识和高数来看。

网友:
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