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用CPLD或者FPGA控制过ADC0809啊,AD的时钟可以用CPLD分频得到吗。还是必须用

楼主(2010-12-01):
我是这样做的,把分频后的时钟直接接AD的CLK口  可以吗
reg clk_ad_m_r;
always@(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begin
                clk_ad_m_r<=1'd0;
        end
        else if(cnt_ad==6'b110000) begin
                clk_ad_m_r<=~clk_ad_m_r;
        end
end

assign clk_ad_m=clk_ad_m_r;

网友:
如果带pll最好用内部pll

网友:
肯定可以了  你还准备浪费其他芯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在用cpld操作ADC0809  你可以把的代码贴给我看下吗
  还有一个问题,ADC0809 好像不能连续读模拟量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 你用过ADC0809吧  可以把你处理的verilog代码贴给看下吗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