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128的逻辑分析仪,看似不错,其实依然山寨到家了。

楼主(2010-12-01):
别人卖几十,这种卖128,贵了不少,先不说功能,价格高了,质量能好多少呢?

先看看线。线序很神奇的排列为1、2、5、3、6、4、7、8(可惜5号线实际还是通道3,其他类推)。而排线用的算是最下等的,很细、很不好撕开,撕开了还居然有透明的膜?!下面的黑色粗线是我以前3毛一根买的杜邦线(当初买是为了凑钱数,早知道就多买些了),质量和阿莫的杜邦线(我用过)一样好。

红色的夹头,到我手上时有一个还散了,好在能装好。逻辑分析仪的头子都应该是侧面接线,后背是给大拇指按压的,怎么能正后方出线?而且这个线这么细,手压几次不怕断吗?

如果看下淘宝上这个分析仪的买家评价,不管是哪家。都有人提到盒子的质量。果然,这盒子材质软不说,螺丝还只有2个,而盒子边沿不齐,拧上螺丝后,没有螺丝的一侧明显的翘着,盒子里定位柱只有2个,就算我想补齐4个螺丝也不行。

打开。PCB是绿色的,那介绍里就不要用红色的,外行可以不在乎。但都是搞电子的,PCB的颜色不会不关心。
然后再看看,歪斜的器件、手焊、拖锡、划痕、残留的助焊剂,还有遗漏的吗?做的人能解释下为什么铺地里有奇妙的空格吗?这比天上出现UFO还令人惊奇。

好吧,唯一舒心的是正面的器件还算整齐、干净,而提示文字让人知道画板子的人是用了点心。可是,功能多是好事,但作为采集设备,管脚这么复用,会没有一点干扰吗?

结论:这东西能用,如此而已。大概就像想三鹿奶粉一样,大人是喝不死的。

如果再给我一次买的机会,我可能还会选择这个山寨逻辑分析仪,毕竟它功能正常,而且还能当USB Blaster 烧写CPLD用。但是,我只想要它的元器件(盒子不要,最好是红色PCB),其他的另配。用单根的优质杜邦线;夹头,淘宝5元一个汉泰的、8元一个HP的都不错;盒子用山寨的J-LINK盒子,那个盒子不用螺丝都能扣得很好。

网友:
谁搞个48块的拆解看看!

网友:
老外的原装货外观是一流的帅,人家Saleae的外壳还是铝合金CNC出来的。

网友:
这个似乎是本论坛某人的作品?安哥的?

网友:
128块钱,我对这样的产品已经很满足了.
没有钱就只配用山寨的.不满意可以买原装的.

网友:
那个铺地可能是用99SE的网状格铺的,线径设得比方格尺寸大就可以完全盖住,不过图纸输出的时候还是会出一点问题

网友:
一直有个想法,用这个68013做个示波器,再加进逻辑分析仪。

不过,代码在外边的e2rom,唉,作罢。

网友:
楼主,其实关于线,你是错了,这种彩虹线一般是进口的,能压在JTAG座子里面的~

网友:
楼主,不错了,我上次买的150多的,都比你这差,没盒子,也不带CPLD下载功能。

网友:
发现,还是我自己手工焊接的开发板好看,整得像机器焊接的一样。不过每个板子都要多花30分钟进行处理才行!

网友:
我买的238的,比这个强很多,不过也就那么回事吧,都是山寨的,能用就行了

网友:
lz 满足吧你。  128块钱还那么挑剔!

网友:
同意7楼的,这线我买了,进口的,一米20元,别人这个价格未必拿到,我经常拿线的那个供应商那拿的

网友:
虽然里面难看了一点,但毕竟只有128元,自己做个板来焊一个这点钱也是不够的,人家40多元的自有他40多元的道理,毕竟一个CY7C68013A-56PVXC买全新正品也要20来块,且不说这里面的技术成本,能画个板也要有技术才行的,打板要打板费,焊接要人工费,其它的自己可以算得到,我也是一个USBee AX和DX的盗版者,楼上的238的那个应该是出自我的手,但应该不是跟买的,因为我没有那种价格。应该是铁灰银的铝壳的吧?应该是楼上的楼上的那位了,这楼也太快了。

网友:
呵呵,有意思。你要是自己做,卖128你觉得能做出阿莫的那种效果吗?开始收到货,我也觉得比较粗糙,但是一想到价格,我就不好意思提什么了。很多时候,卖家都是为了迎合买家的价格才将品质一降再降,起码在国内经常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搞个48块的拆解看看!

围观。。。

网友:
我买了,PCB印象中是红色的,买的比较早,刚出时就买 了,不过用起来有点搞不懂,采uart时,吧采样速率设高点,采样出来的uart中间有许多的很短的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有点不识货,这种线是不错的  你以为就是赛格买的那种水货呀

网友:
这种线赛格也有啊,为什么就不能在赛格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楼主有点不识货,这种线是不错的  你以为就是赛格买的那种水货呀
请你们上图证明你们有看到这个逻辑分析仪所配线的实物。

还有,我不要求100元的东西有200的质量,但起码应当具有基本的质量保障。
试问,你花100元打算买真的手机电池,结果买的是假的,虽然也能用,但你里就很高兴吗?

网友:
PCB的颜色有什么讲究吗?个人比较喜欢绿色,感觉看着很舒服,反而红色的看多了难受。

网友:
别无聊了

网友:
48块的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直有个想法,用这个68013做个示波器,再加进逻辑分析仪。
不过,代码在外边的e2rom,唉,作罢。

USB2.0太慢了,不知道USB3.0的芯片好找吗?

我喜欢早期华硕主板的那种金色阻焊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搞笑了.......

首先,线序问题,你可以看看,那个接头,不是一排并行接口,而是双排的,做上打标线,那是对使用者最大的方便,这个是由接插件决定的,所以线焊接的时候,有线序。。。。,有了打标线的那个说明,如果你自己再弄错,只能是智商问题了.....

排线.....

至于你说的板子颜色,这个各有所好....

HP的夹子,8元一个,一套夹子共10个,80元,加上焊接,线,人工乱七八糟等等,光夹子,也得128了吧,但是128元却买了全套....

哎,人心不蛊啊,这年头......

网友:
就这个价钱,也不要要求太多了

网友:
128, 可以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搞电子的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了。

网友:
对比之后,确实不如48的合适

网友:
这个价格这个质量不贵,细节部分能再加以注意就更好了.硬件工程师设计出一个板子,然后板子经过焊接,组装,出厂,然后作为产品卖出.在整个产品质量中作为设计人员能做的只是让功能尽量完善,没有bug,在产品整个质量体系中占的比例并不是太大.人们说NOKIA手机质量好,很多人举的例子是耐摔,但这个实在不是硬件工程师能控制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外壳确实不好,买来就测了一下,然后丢到一边去了。因为我有一个几千块买来的逻辑分拆仪可用。

网友:
都是用于学习和简单测试,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楼主搞笑了.......
首先,线序问题,你可以看看,那个接头,不是一排并行接口,而是双排的,做上打标线,那是对使用者最大的方便,这个是由接插件决定的,所以线焊接的时候,有线序。。。。,有了打标线的那个说明,如果你自己再弄错,只能是智商问题了.....
排线.....
至于你说的板子颜色,这个各有所好....
hp的夹子,8元一个,一套夹子共10个,80元,加上焊接,线,人工乱七八糟等等,光夹子,也得128了吧,但是128元却买了全套....
哎,人心不蛊啊,这年头......

我觉的你很可笑,请仔细看线的图片然后判断线序,请不要以为只有你聪明。都是做研发,成本什么的都会算。我的要求后面也说的很清楚了

我觉的不少人纯属是因为心理问题,看到我在这抱怨(我承认,买的时候期望高了,实物很失望,这帖子是有点抱怨),你们就觉的不爽。这种情况论坛里见的多了,明明是东西不好,只是发贴人可能怨气大了点,后面的就一边倒的讨伐,根本不管实际情况。

如果大家觉得值,那好,ST专营店买的,昨天晚上快递到手,到现在不超过1天,全新、上过电、测过串口、好用。
我卖二手,你们开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买的是个238元的usbee完整版的,是黑色的jlink壳子的,功能和外观感觉还可以。不知道你这个是壳子是什么来历。
这类东西,功能是原创的,不用讨论,做工的事情,楼主不必太上火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楼主有点不识货,这种线是不错的  你以为就是赛格买的那种水货呀
请你们上图证明你们有看到这个逻辑分析仪所配线的实物。
还有,我不要求100元的东西有200的质量,但起码应当具有基本的质量保障。
试问,你花100元打算买真的手机电池,结果买的是假的,虽然也能用,但你里就很高兴吗?

楼主南京的吧,你去华龙电子商城的1楼西侧,带上你的排线,好像有一家叫艾得堡的卖排线的,你去问问。比较下线的质量,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一个人觉得全世界人心里都有问题的时候,情况只能有一种......
既然你是搞研发的,成本都会算,还提到5元,8元一个的夹子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无聊?
既然你说了你的要求,也很简单,把其他的你不需要的,从你楼上的窗户扔出去....让他们做抛物线运动...然后自己去买自己需要的,没人会管你的......
既然知道贵,还买,买了还抱怨,抱怨了还说其他人心里变态.....

网友:
想质量好的,就别吝啬你的钱买进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
当一个人觉得全世界人心里都有问题的时候,情况只能有一种......
既然你是搞研发的,成本都会算,还提到5元,8元一个的夹子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无聊?
既然你说了你的要求,也很简单,把其他的你不需要的,从你楼上的窗户扔出去....让他们做抛物线运动...然后自己去买自己需要的,没人会管你的......
既然知道贵,还买,买了还抱怨,抱怨了还说其他人心里变态.....

觉得贵了,不值这个价格,买了抱怨不是什么问题吧?
如果属实,至少可以让后来者重蹈覆辙再买,就好比各个网站上的商品评价

你的逻辑似乎反了,顺序是 买→抱怨→觉得贵
而不是 觉得贵→买→抱怨

我觉得那夹子真没啥用,泰克的普通探棒P6139A附件的夹子挺好用的

网友:
买了国产的,就别说山寨不好。有钱就去买泰克、HP、fluke...

网友:
128元,还能要求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不知道是你的逻辑有问题还是我的逻辑有问题,是买的时候看到价格了,还是买回家之后才知道价格的......他都知道别人卖几十,自己还买,找谁呢

就事论事来说,比较成本,确实估计店主加了不少利润,但是对我们我们这些玩电子的人,关键是喜欢,如果一个高级研发人员,买之前都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的话,同样的东西买贵的,那这也....
不过这东西我也买了一个,是个三合一,还可以给FPGA,CPLD下载程序,很不错啊,起码这种三合一的理念让我学习到了,我觉得很值。
这个世界不缺美,不缺优秀理念,缺的是发现优秀理念的眼睛。
仅仅三合一的理念让我学到,我觉得就已经超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不知道是你的逻辑有问题还是我的逻辑有问题,是买的时候看到价格了,还是买回家之后才知道价格的......他都知道别人卖几十,自己还买,找谁呢
就事论事来说,比较成本,确实估计店主加了不少利润,但是对我们我们这些玩电子的人,关键是喜欢,如果一个高级研发人员,买之前都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的话,同样的东西买贵的,那这也....
不过这东西我也买了一个,是个三合一,还可以给fpga,cpld下载程序,很不错啊,起码这种三合一的理念让我学习到了,我觉得很值。
这个世界不缺美,不缺优秀理念,缺的是发现优秀理念的眼睛。
仅仅三合一的理念让我学到,我觉得就已经超值了。

你买的时候看到的是价格,但是不知道对于你的价值是多少
价格跟价值的比较,才能得出贵或者不贵的结论
不买一个,如何比较呢?

所以应该是 买→觉得贵→抱怨
而不是还没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光看价格,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贵或者便宜
这样才是不负责任的吧?

网友:
上传我的图片,我的确实是红色的,还有,我的好像不是手工焊接,我用手机拍的,看的不是太清楚,见谅

网友:
楼上的板做得好烂,孔都钻歪的

网友:
好像确实是都朝一个方向偏了,不过用起来还好,和楼主一个地方买的,他说他是绿色的,我说我的是红色的,现在上传,证明一下我没瞎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这种逻辑太有意思了,这个贵与便宜只是相对来讲,对自己用处不大就是贵么,你如果10块钱从美国买个航空母舰回来,你拿到一看对你来讲没什么价值,那么你就可以说10块钱的航空母舰太贵了.....
对自己没价值的东西就是价格贵了,我觉得这种逻辑的人,太搞笑了....
建议先把自己的思维弄清楚再说吧.....似乎有点乱,缕一缕....

网友:
一般情况物有所值,在追求最大利润的情况下,价格决定质量,还是质量决定价格?

网友:
然后再看看,歪斜的器件、手焊、拖锡、划痕、残留的助焊剂,还有遗漏的吗?做的人能解释下为什么铺地里有奇妙的空格吗?这比天上出现UFO还令人惊奇。
---------------------------
那个空格应该激光打标的地方 我做板也会留

网友(2011-05-25):
我坚信,就算有人免费往外送这东西,也照样会有人跳出来抱怨。

网友:
抱怨盗版货的人都是心理变态。
出了一点点钱,要求还很高。

网友(2011-10-26):
毕竟这么便宜嘛

网友(2012-02-26):
OURDEV的上图片怎么一直下载不下来?

网友:
便宜就好

网友:
也有一个,是红色的PCB

网友:
做电子人的生意,除非是尖端独家,否则在国内就是死路一条。都已成本价比较啊

网友H:
太无语,买了逻辑分析仪,解决一个问题,节约一天时间就赚啦,解决两个就赚大发啦。

只要你觉得你赚啦,你每天都很快乐。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分析仪,其它很超值了,使用它一次就远远超过它的价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很多国人都这样子的,只知道你这点东西拆成零件买来是多少钱。什么设计、研发、人工、房租、设备(这东西焊起来怎么也得要烙铁和锡吧)全是浮云,利润那更是什么玩意的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我也买过楼主一样的三合一调试器,不过到后来那个USB-blaster好像坏了,就再也不用了

网友:
去年买了个孕龙的,还不错.

网友:
看到大家都在讨论逻辑分析仪,请推荐一款大家用过的质优价廉的逻辑分析仪,能够分析STM32时序,最好16个通道或以上,价格千元以内,太贵买不起。

没有用过这种设备,请大家不要围攻我。

网友(2012-03-28):
我买过一个128的。不过外壳不是楼主这种,用着还不错。就是夹子不好使,用不久就断了。后来自己把它重新焊了下再打了点胶,不晓得能管多久。
不过用它还是解决了我一些问题。平常分析下信号什么的还是蛮好的。呵呵。便宜无好货,个人要求不高的话能用就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128元对搞电子的来说能搞什么?都是挣点卖劳力的钱而已,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前面有帖子说,还有48的?

网友:
相比48的来说 已经很好了 哈哈 好歹不会把68013直接烧掉 会先报废那几个缓冲门

网友:
我也是ST专营店里买的,我的壳子是白色的,PCB红色的,线跟楼主的一样,但是夹子是黑色的,热缩管套得不到位有一个夹子老是掉出来。。。不过,128.。。也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太无语,买了逻辑分析仪,解决一个问题,节约一天时间就赚啦,解决两个就赚大发啦。

只要你觉得你赚啦,你 ...

顶这个!
我也买了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价。
买了一年多了,用了两回,都是用于分析433M无线信号,对解决问题有很大帮助。
节约时间就是赚了,这价钱也就是赚个辛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J:
顶这个!
我也买了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价。
买了一年多了,用了两回,都是用于分析433M无线信号,对解决 ...

半导体兄,433的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怎么分析?

网友:
回楼上,这个逻辑分析仪当然不能够去观察载波啦,只能观察433M接收模块输出的高低电平信号。
我是使用433M无线收发模块,通过自定义基于曼切斯特编码的协议,实现无线收发。
实际调试中发现,在发送模块发出某一宽度的电平,接收模块接收到的电平宽度与发送宽度有偏差。
通过逻辑分析仪,可以很快找出偏差范围,节省开发时间。

网友:
用过的请说说示波器功能乍样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2-05-04):
这个我也有一个,什么金少滩的

网友(2013-06-30):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