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2芯片读取flashid失败

楼主(2010-12-01):
1、板子之前有成品,程序肯定不是问题。

2、初试现象是烧入wince的4k的stepldr.bn0文件到第一个block中去,在线读取数据什么的,没有问题。

3、断电或者复位之后不能自启动eboot程序接收操作系统

4、调试串口中显示读取id失败。其中rNFDATA寄存器在写入读取id命令字(0x90)和地址(0x00)之后读取的几个数据都是0xff和0x7f

5、感觉就是输入读写数据命令,但是没有读到id信息。

6、问题应该是在硬件上,2442是自带nandflash和片内sdram,双层BGA封装,上面是flash下面是MCU,想问问哪个引脚的虚焊或者短路会导致出现上面的问题。

7、这块板子之前出现过不能自启动现象,更换过一个同样的ARM芯片,但是没有仔细检查到读取id的问题。但是外围电路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感觉还是外围电路导致读取id失败,而同时两块板子bga虚焊或者是flash坏掉的可能性不大。

求解,谢谢各位了。

楼主:
求助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