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的数控电源Cpu参与稳压吗?

楼主(2010-12-01):
RT

网友:
你是说闭环控制吗?

没有深入分析,好像没有。

但是参与了短路保护(恒流限制)

网友:
但是单片机既参与了输出电压的设定、控制,又参与了输出电压的精确监测,所以如果要加入闭环控制,只需要在软件上加点东西就可以了吧?

网友:
没有,单片机的作用就是一个可控参考源。

网友:
单片机如果参与稳压的闭环环节,响应速度会是个问题,而且也没太大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如果参与稳压的闭环环节,响应速度会是个问题,而且也没太大必要。

同意,恒流保护作用很有用

网友:
单片机只是设定电压和电流,不参与稳压过程,再好的数字闭环也做不到模拟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