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 固件修复

楼主(2010-12-02):
今天调SMT32插拔几下,JLINK竟然挂掉了
网上找了这个教程,搞了半天才搞好,驱动没装好!
WIN7系统,自动安装的驱动是GPS.COM10,郁闷,错误来的。应该是:atm6124.sys。
要手动选择安装驱动!
我的烧写软件是默认安装,那个安装驱动我的是在:C:\Program Files\ATMEL Corporation\AT91-ISP v1.13\sam-ba 2.9\drv
具体看你自己的安装路径吧!

安装下载好的Install AT91-ISP v1.13.exe软件
双击Install AT91-ISP v1.13.exe运行,选择默认设置,安装好以后,桌面上生成如下

        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
        打开JLINK 外壳,见到JLINK内部电路如下图所示。

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以提供JLINK工作电源。
        短接图中A的两个过孔约5秒。断开A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 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        短接图中,B处的两个过孔。
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1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中B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端接状态)。
        断开图中B处的短接。

这一步也不能忽略,插上J-LINK,如果JLINK芯片没烧的话,就能发现新硬件,然后按照我上面说的装驱动!装完再拔掉!继续下面步骤

        双击桌面上的SAM-PROG v2.4图标 ,运行SAM-PROG v2.4烧录软件,按下图所示进行设置。

        将JLINK V8通过USB线与PC机连接。此时,SAM-PROG v2.4软件中的Write Flash按钮将变为有效。(注意,先打开SAM-PROG v2.4再连接JLINK 与PC机)。
        点击Write Flash 按钮,烧录固件,待烧录完成后,Active Connection:将变为1。
        拔掉JLINK与PC机之间的USB线。

至此,JLINK V8的固件已经更新完毕,正常情况下,连接电脑与JLINK V8时,JLINK V的指示灯将闪烁,然后常绿。请参照JLINK V8用户手册说明,使用JLINK V8进行调试仿真。

修复包: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1664F2RDY3.rar(文件大小:3.88M) (原文件名:JLINKV8unknowdrive20100423.rar)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坛子里面已经很多了!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多谢LZ,一直在想,jlink为什么经常会挂掉,难道程序被破坏了么?不解

网友:
我买了个跟你这个一样的,很容易冲固件的.烧了也不得多久

网友:
看来带厂标的说100%的COPY也不靠谱

网友:
好资料。标记保存

网友:
前天晚上刚挂了次,楼主这个资料 CSDN上有 卖价 10块钱!

还是很好用的。 JLINK太容易OVER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天晚上刚挂了次,楼主这个资料 csdn上有 卖价 10块钱!
还是很好用的。 jlink太容易over 了

我也是CSDN下载的

网友:
呵呵,谢谢提供,比去CSDN下方便多了,mark

网友:
这个需要mark,坏了一个假V8的。

网友:
學習,學習.
很有用的資訊,謝謝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资料。标记保存

你女朋友很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号保存,以后用得着

网友:
jlink 要重新烧一下

网友(2011-01-06):
依照这种方法固件修复OK。谢谢!

网友:
试试, 我的也坏了

网友:
JLINK经常无故坏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mark

网友:
成功修复!

网友:
感谢分享!我的也坏了,试一下!

网友:
很奇怪,我也是用着好好的,有天晚上没有拔下来,早上就没反应了,我刚才没事干,就找了个镊子,通断两下,再烧个固件进去,竟然有好了!这玩意还真靠谱,几十块的职能这样的吗?

楼主(2011-02-17):
回复 网友C:

也许是吧,反正我的经常插拔的时候就挂掉,这不刚刚又挂掉了。。
没开调试软件时就不怎么会,但每次开ARM-MDK时,或者关掉ARM-MDK调试软件不到一分钟时去拔掉就经常挂掉。。。郁闷死了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mark:j-link v8 固件修复。

网友:
记号,jlink V8 固件修复

网友:
先标记下,等有一天坏了再回来看看,哈哈
多谢分享

网友:
mark,我弄坏过至少5个

网友:
我也重新烧过程序

网友(2011-03-27):
不错...还以为怎么挂掉了。。。 上次V7也这样,以为挂掉了,买了V8。结果发现V7重新写固件也修复了,悲剧...

网友:
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以提供JLINK工作电源。
 短接图中A的两个过孔约5秒。断开A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 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 短接图中,B处的两个过孔。
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1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中B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端接状态)。
 断开图中B处的短接。

这一步也不能忽略,插上J-LINK,如果JLINK芯片没烧的话,就能发现新硬件,然后按照我上面说的装驱动!装完再拔掉!继续下面步骤

--------------------------
按这个操作,不能安装驱动,设备管理器里是一个UNKNOWN DEVICE  USB\VID_0000&PID_0000\6&3A6A7FD9&0&1
这该如何处理?

网友(2011-05-08):
好用,刚成功修复了一个。

网友:
同样的方法,在我的电脑上刷不好,在别人的电脑上九刷好了,见鬼了

网友:
mark~~留着备用

网友:
很好,谢谢,留着备用!

网友:
我拆开我的,发现pcb布局和楼主有很大不同,

但我的至今好好地(1年多),

爱冲固件,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的也挂掉了,试试能不能修好。

网友:
楼主好人,这个是好东西,我遇见过

网友D:
太感谢lz了  win7真的可以使用吗!

网友(2011-06-08):
我的今天挂掉了,按楼主的方法修好,谢谢。

网友:
标记下 今天用到了 感谢

网友:
挂了3个,一直以为得有其他仿真工具辅助,这下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明天也试试

网友(2011-08-22):
非常感谢LZ!正需要呢

网友:
你要先教我怎样安装ATMEL的那些驱动......

网友:
感谢楼主,先下载备用

网友:
跟楼主结构不同,不太明白

网友:
好人,MARK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复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标记一下,,呵呵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翻出吃灰半年的“坏j-link”  按照楼主的方法   j-link又活了

网友(2011-09-27):
非常感谢楼主,刚刚修复j-link固件,并升级到最新版了!

网友:
标记保存,以备后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已经修复了7个Jlink,呵呵

网友:
有备无患,谢谢!

网友:
发现Jlink经常挂,收一个备用,谢谢LZ

网友(2011-11-23):
表扬LZ下~~刚才修好了两个~~~
严格按照LZ的步骤完全可以~

网友:
应该是这个驱动吧,Windows发现硬件自动搜索的驱动,可是烧录时灯一会变红一会不亮,烧录不成功!

网友:
要MARK一下,虽然目前还没有冲固件,说不定哪天用得上,哈哈。

网友:
有几个都挂了,修复一下试试能不能救活。

网友:
挂过很多次,都是这样修复的,太容易挂了,还把我的电脑USB口也带坏了

网友(2012-01-19):
标记一下

网友:
嘛,新买的j-link找不到硬件

网友(2012-02-24):
回复 网友E:
我拆开我的,发现和楼主有很大不同,(如下图)这又该如何弄?
急求楼主解决?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6/ourdev_6......

我的是淘宝便宜货,跟这一样,那个是A和B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拆开我的,发现和楼主有很大不同,(如下图)这又该如何弄?
急求楼主解决?

自己试了,

A = ERASE;
B = TST;

ok,J-link又有生命了;

网友:
LZ的J-LINK竟然是AT的ATM9,,现在貌似很贵哦

网友(2012-04-02):
收藏了先  以后挂掉了的话试试

网友:
据说在一般烧录的时候,板子带点,然后拔掉JLINK这样比较容易掉固件。

我手上有个JLINK上面还有两根飞线~~~

网友:
該不會是 j-link公司的bug?

网友(2012-05-17):
字数不够

网友:
我的那个jlink不知道被我这样刷了多少遍了~
盗版的东西就是蛋疼啊

网友:
昨天也挂了,我还以为烧坏了,想想没这么容易烧吧,搜了下,果然是假坏,本想今天回去就马上去买一个新的,看来有救了,买一个还得等两天呢!好帖,顶!

网友:
对自己要狠一点。 烧好后,把erse对地焊死。哈,不用再烧啊烧的,世界又再能清静一回了。

我用的是保守一点的:  强下拉到地外加4.7UF电容。下次还能升级。

网友:
应该分享下,上次遇到这个问题弄了好久。win7系统有时候识别驱动会识别错也不能用。

网友:
mark, 正在用jlink v8

网友:
有了固件文件是不是可以自己做jlink?

网友:
强烈感谢,强烈支持,成功修复,谢谢!

网友:
Win7自动安装驱动解决办法:控制面板 --> 查看设备和打印机 --> 右键PC图标 --> 设备安装设置 --> 否 --> 第三项从不安装;设置好后可手动安装驱动,希望对遇到自动安装驱动的朋友有一点帮助,刚修复V8大部分时间也花在这个上面了

网友:
好人啊,以后学你了

网友G:
谢谢。。。昨天更新了。。已经可以在4.5f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昨天更新了。。已经可以在4.5f下使用

哪一个固件可以在4.5f下使用啊? 有GDB功能吗?谢谢

网友:
呵呵。。只测试可以了。。就没有深入的测试。。哈哈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amp;highlight=jlink
这边看了21楼的教程。。自己弄了下,可以用的

网友(2012-07-30):
mark 正好用得上。。。。

网友:
不错,有了这个提示,搞定了Windows7下JLinkV8的修复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lz了  win7真的可以使用吗!

一直是WIN7使用,一年多了,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PC接上及jlink,灯一直闪烁~怎么办?

网友(2012-09-20):
太谢谢了!!好郁闷中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的资料,我都j-link就是这样又恢复的

网友(2012-11-13):
实在太感谢了,网上找了很多方法在win7下都没有弄好,楼主这个百试百爽!

网友:
MARK下,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3-02-28):
按楼主方式搞了一下,成功。之前我的也变成了GPS什么什么的,感谢

网友(2013-05-05):
记号保存,以后用得着

网友:
楼主sure是Win7下搞定的???我换三台Win7都不行。。。

网友(2013-07-02):
楼主人真好,我还在纳闷怎么变GPS了,对亏楼主无私贡献,我都想从新买个了,谢谢

网友(2013-11-26):
MDK 升级到5.0, 在配置debug选项里选择Jlink后,提示固件升级,没注意就点了确定升级,结果,再进入时就提示山寨板的,不能使用了,搜网上教程,按照教程做,o了!

网友:
这个需要mark的

网友(2014-01-08):
牛逼,准备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2014-08-04):
mark,留着坏了备用

网友(2014-11-11):
这个要留着.,以后备用呀

网友(2014-12-23):
为什么我烧写了几个都不行呢?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虽然已经有了但还是顶个

网友(2015-05-06):
修好了3个,不错~~~

网友(2015-08-03):
本来我的也不行,后来做了几个动作就可以了,换了xp系统,要用电脑后面的usb接口,先短接erase,上电10秒,断电,断开erase,短接tst,上电10秒,断电,断开tst,连接usb就找到驱动了,再刷机,我已成功恢复

网友(2015-09-19):
很好用!已实践!

网友:
参照楼主的方法很快修复成功,非常给力。

网友:
刚好有个V8,备份一下

网友(2016-02-23):
J-link时常掉固件,每次刷一下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