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采集到6个传感器数据,开始琢磨算法了,求问下坐标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输入6路全部浮点变量,分别为:GYRO_X、GYRO_Y、GYRO_Z【单位:度/秒】、ACC_X、ACC_Y、ACC_Z【单位:mG】

输出3路全部浮点数,分别为:ANGLE_X、ANGLE_Y、ANGLE_Z,

但是,ANGLE_X、ANGLE_Y、ANGLE_Z,是相对于什么的坐标系呢?正负又是如何~~~。。求助~~

楼主:
有没有人把这个搞明白了的?加速度可以给出重心对飞机的位置(笛卡尔坐标),而陀螺仪算出来的是球坐标。。迷惑。。

比如下图,如何定义机头? 到底是坐标在偏。。。还是飞机在偏呢?。。。。

网友:
坐标系一般有两种:地面坐标系或机载坐标系,参照物不同。

ROLL、PITCH轴的角度输出可以是相对于水平面的,YAW轴可以是相对地理北的,范围都在正负PI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自己琢磨出来了,自己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