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5509A的时钟输出问题等

楼主(2010-12-02):
我们前些天在TI公司申请了5509A芯片用于我们实验室的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遇到了以下一些问题
     我们根据5509A芯片的特点,选择了200M的工作频率,所以内核供电是需要1.6v。我们的电源转换芯片是:TPS54110PWP(5v转1.6v给DSP内核供电),AMS1117(5v转3.3v给DSP外围供电)。然而我们却遇到了一些问题。
     1 芯片的时钟输出端CLKOUT输出问题。我们设计的是采用12M的无源晶振,在测试时候软件中使用函数PLL_config()将CLKMD的multiply value和divide value分别设置成17和0。所以理论上CLKOUT输出应该是12x17/1=204M。但是调试结果却很不给力,输出为200M的次数微乎其微;其他情况最多是输出12M,也就是输出频率并未有变化;还有输出3M的情况出现,这个3M令我很困扰,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使输出为3M。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我的设计是不是哪里不规范?
     2 GPIO输出口的调试问题(这个问题我猜想实际上还是和第一个问题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时钟不正常GPIO口能否正常工作也是个未知数)。我们在测试的时候采用宏操作GPIO_RSET(IODIR,0xff)使得GPIO口全为输出,采用GPIO_RSET(IODATA,0x00)使得GPIO口输出全为0。然而在测试过程中却发现GPIO口的状态只有微乎其微的次数是跟理论相同的,其他最多的情况是输出0x0F(即低四位为1,高四位为0)。后来我改动程序给IODATA循环赋值0、1,调试很不理想,只成功过一次。
     3 这个问题是我对DSP5509A的EMIF模块的疑问,与前两个无关。在我们设计的数据采集系统中,采用了FIFO器件,将其当做异步存储器接在EMIF的CE0口上。我对这个数据传送的流程没有理解透彻,还请各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疑惑:如果FIFO跟EMIF只连接了数据线(16位数据线),但是并没有连接地址线,那么从FIFO来的数据是如何存到EMIF中去,EMIF又如何送给DSP;是否数据是存在CE0空间的起始地址(0x50000),然后后面来的数据再不断覆盖?
     或许是我刚开始接触DSP,所以问的问题可能会显得比较初级,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设计5509A和FIFO al422B的接口,可以一起讨论下吗?

楼主(2011-09-07):
回复 网友A:

你好,好久没来逛都忘了这个帖子了,我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1:将1.6v供电芯片换掉,换成AME1117-ADJ,按其芯片手册设计电路,最后输出为1.6v;另外,TI的工程师建议我不要超频(即明明200M的频率我却想让它输出为204M),所以我在函数PLL_config()中将CLKMD的multiply value和divide value分别设置成31和1,这样时钟输出为186M,不算超频。这样改过后输出时钟很稳定,为186M 左右。
2:随着1解决,2也解决了。
3:根据我后来调试得到的结果分析,FIFO连接在CE0空间,则CE0空间的起始地址即为FIFO的地址,DSP并不需要给FIFO特别连接地址线,FIFO内部的双指针结构使得其读指针自动加一位,对于DSP来说FIFO的地址是并不改变的(始终为CE0起始地址)

呵呵,有其他问题欢迎跟我讨论,大家共同学习,fengqingyang198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