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从普通直流电机的换向器产生的噪音中提取信号继而测量转速

楼主(2010-12-02):
小生还在上大二,连模电都还没学,老师交给这个“艰巨的”任务。。

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的换向器在换向时会产生一个微弱的信号,幅值在300mv左右,频率在300hz左右,

老师说要用什么带通滤波器什么的,,
求高手帮忙解答,怎么才能将这个信号转换为TTL的脉冲,便于单片机采集信号????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观察到的波形 (原文件名:50MV2MS.JPG)

网友(2011-01-30):
LS,你好。
我也正考虑这个问题。

前提条件:你的300HZ,300mV电压信号是固定的
那 用带通滤波器,应该能解决。

但如果 电机的转速不是恒定的,是带负载测量的,然后根据这个电压信号测量电机转速,可能你的带通滤波器要做成可调的了。

我也没有很好的想法,是刚接触这个问题。
一起探讨!!

挺一下!

网友:
之前有听说过这种检测方法,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是没见到过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们调速是一般采用两种方法,可控硅斩波和PWM,PWM的频率一般定为15K左右,那么采集到的频率信号怎样滤除这个本来的驱动的电源产生的信号?要测量转速,目的就是要调速了,如果不调速,测量就不是很重要了
记得在那个杂志上面看到有一种专用的芯片,是驱动可控硅调速的,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速度检测的。
我曾经试过在可控硅导通时关闭测量,在可控硅关掉时测量电机两端的电压来达到恒速的目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当时没有使用单片机。

网友:
这种测速方法受电磁环境影响很大,线路稍长可能检测不到,或者受到干扰(电动机本身就是EFT干扰源)。最好还是通过转速编码器解决。

网友:
是做题目还是做东西啊?
如果做题目的话就 带通+比较器然后给计数器就好了

网友:
LS上的话一下又把我带会了大学,那个做东西不用负责的地方。

网友:
这个想法尝试过,不好用。尤其用pwm调速时,根本没办法用了。如果不用pwm调速的话,凑合事吧。这是我做实验用的方案。

网友:
我还尝试过从直流电机的供电线上通过一个电容采集干扰信号,在整形之类的,效果差不多。反正这两种方案都不能用pwm调速。
相当的不稳定!

网友:
可以考虑一种非线性跟踪微分器NTD,1个输入(位置信号),2个输出(滤波后的位置和速度信号)。

网友:
是啊,电机PWM调试后,干扰很难剔除。
上个图,看看PWM对电机两端电压的影响。
供电7.2V 电池。
调速频率如果没错,应该是30K。

粉色的是电机两端的电压波动。
黄色的是电池两端电压波动。

网友:
LM2917的输出不太稳定,误差可能会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在这问题还真就出来了,这种检测方法确实有,电路我这儿已经搭出来了(是老师想的方案),
问题就是这个,我要用PWM调速,那这个干扰信号怎么去除,这种方案的可靠性?还行么?
不知你说的用可控硅调速怎么样,小生这周才开始学模电实在是什么都不懂
还有你提到那本杂志说用可控硅调速并用这种方案测速,那说明这个是完全可行的了?等我把电路图拿来,
共同探讨!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个选频却是是这样用的,但不知道你的滤波电路是怎么用的啊,这种方案确实是有的啊,见3楼

还有你这种方案测速误差肯定很大吧,在电压比较整形后再直接送单片机行么?

楼主:
这是整个电路,,,当然我不懂。。。。

希望高手指教如何提高稳定性。。。。

网友(2018-06-15):
这种方式效果咋样?

网友:
论坛里有个老帖子是用这种方法测速并实现转速控制的,值得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971075-1-1.html
没有试过这个电路,可能并不适合所有类型的直流电机

网友:
这样也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