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输出,要不要接高通滤波器的讨论

楼主(2010-12-02):
ENC-03陀螺仪,静止时输出电压为1.35V,转动时电压改变为0.67 mV/deg/s,所以根据输出值减去中立值1.35,再除以0.67系数就可以得到转动角速度,

对于温度漂移,我的理解是中立点电压(1.35V)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这样的话就无法得出确实的角速度了。

问题是,为啥不可以加个高通滤波电路,滤掉中立点的直流影响呢?就像ENC 03官方指南所示:

好像MK的电路和很多电路都是直接把传感器接上去的

网友:
不能接高通滤波器,在数码相机上可接高通滤波器,因为数码相机是用它来防抖。而在飞机上除了锁为防摆动还有飞转向,匀速转向时会有一个恒定电压变化如0.2V(加上中点1.35V 就是1.55V),加了隔直电容这0.2V 就过不去了

楼主:
匀速转动…原来如此…
小小陀螺仪,还真不简单…

网友:
问一下,如果不加高通滤波器,直流温漂也会作怪,比如这0.2V可能就是温漂造成的,那采样岂不是不准确?

网友:
楼主头像中的猫表情还真是无辜啊

网友:
每一个轴用两片,焊在电路板两面,然后取他们的差值作为信号,是不是能减小温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不过还是么有加速度计修正来得好

网友:
这个电路的HPF截止频率只有0.3HZ,温漂属于0.3HZ以下的频带,正好可以滤除。另外,只要物体不是那种很理想的匀速,在0.3HZ以上很正常,速度仍然可以被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