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铝盒,不导电,怎么接地?

楼主(2010-12-02):
在淘宝买的,铝型材盒,就是大家都装基准的那种盒。可是铝有一层氧化膜,用表一量,整个铝盒绝缘的。我要把盒接地,该怎么做呢?
另外,用普通电烙铁,有没有什么焊接铝的方法。

网友:
砂纸擦亮,再洞螺丝。

网友:
氧化过的,就不导电

网友(2011-01-05):
铝在空气中氧化速度很快,摩擦去除氧化膜后要尽快处理接线。

网友:
打孔+铜铆钉

网友:
铜和铝严禁接触,会形成原电池效应,慢慢绝缘。

网友:
不差钱的话,用铜盒,,,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差钱的话,用铜盒,,,呵呵

请问哪里能买到铜盒?有链接吗?

网友:
拧螺丝时加金属垫片,所谓防爆垫片,不是完全平的,面上带有斜纹的那种

网友(2011-03-06):
这里有导电的铝盒,可惜没有上下板,需要自己做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8843657893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铝在空气中氧化速度很快,摩擦去除氧化膜后要尽快处理接线。

来不及。

网友:
好象不该是个问题,用焊片锣丝拧紧引出接地,别将铝壳作为导电通路就可以了,无论有没有热电效应都没关系。

网友:
9L的做法正确,或在上螺丝的地方上一层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