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木雕机Z轴零件做好了 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0-12-02):
一只想做一个雕刻机 在论坛逛了两年了 ,最后终于定下来做一个木雕机
先给大家看看SW的模型

等了几个月 发出去做的零件终于做好了 机架还等有时间吧它焊起来 是用的方管
下面是Z轴一部分零件摞起来的照片 螺丝还没到货

这个是水冷主轴夹具,是淘宝上先锋电控哪里买的,铣掉的两边的安装台阶,直接将抱紧螺杆的孔给打穿了 (原文件名:img006.jpg)

这个是Z轴的滑板,主轴夹具就安装在上面 (原文件名:img007.jpg)

反面 (原文件名:img008.jpg)

立起来看 (原文件名:img009.jpg)

换个角度 (原文件名:img010.jpg)

Z轴轨道,是THK SSR15的 长度是280 (原文件名:img011.jpg)

这个是Z轴的基础板 330*133mm A3钢的 重的不得了 (原文件名:img012.jpg)

背面 (原文件名:img013.jpg)

立起来看 (原文件名:img014.jpg)

这个是Z轴基础板和X轴滑板连接的板子,加工厂居然把两个沉孔打错的位置,又重新打了两个沉孔 (原文件名:img015.jpg)

背面 (原文件名:img016.jpg)

这个是Z轴基础板顶上安装步进电机的板子 (原文件名:img017.jpg)

背面 (原文件名:img018.jpg)

这个是X轴滑板,4个X轴滑块就装在上面 ,中间突起的一个小岛是装X轴滚珠丝杆螺母的地方 (原文件名:img019.jpg)

背面 (原文件名:img020.jpg)

立起来看 (原文件名:img021.jpg)

两个三角撑筋,有螺孔的一面是装在Z轴基础板上的,另一边是装在之前那块打错沉孔的地方 (原文件名:img022.jpg)

Z轴滚珠丝杆螺母安装座 (原文件名:img023.jpg)

网友:
木雕机真舍得用料啊,牛人

楼主:
Z轴滚珠丝杆 THK的1404 (原文件名:img002.jpg)

这个是装上固定侧和支撑侧之后的 (原文件名:img003.jpg)

将滚珠丝杆放到Z轴基础板上 (原文件名:img004.jpg)

再加上直线轨道 (原文件名:img005.jpg)

放上Z轴滑板之后,滑板中间铣掉的部分距离支撑侧还有1个毫米 (原文件名:img006.jpg)

换个角度看 (原文件名:img007.jpg)

不开闪光灯 (原文件名:img008.jpg)

装上联轴器 (原文件名:img009.jpg)

传说中的东方86步进电机 (原文件名:img010.jpg)

加上电机固定板 (原文件名:img001.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东西放床上好啊......睡觉都可以搂着睡

楼主:
X轴和Y轴的丝杆和滚珠丝杆 上面3个是Y轴的 下面两个是X轴的,Y轴轨道是THK的HSR25有2米2长,Y轴滚珠丝杆是NSK的2510mm1米8长,X轴轨道是THK的HSR20的1米2长,X轴滚珠丝杆是THK BNT2505的0.9米长。 (原文件名:img003.jpg)

Y轴的螺母和轨道 (原文件名:img004.jpg)

Y轴丝杆的固定侧 (原文件名:img005.jpg)

Y轴滑块 (原文件名:img006.jpg)

换个角度看 (原文件名:img007.jpg)

X轴螺母,BNT的就是有个平的安装面,和之前那个板子中间的小岛固定起来 (原文件名:img008.jpg)

X轴轨道滑块 (原文件名:img009.jpg)

X轴轨道滑块其实是两根捆一起的没拆开 (原文件名:img010.jpg)

X轴丝杆的固定侧 (原文件名:img001.jpg)

楼主:
没地方放 暂时放到床上的 呵呵 等螺丝一来 Z轴就可以拼起来了

网友:
强力啊 顶起来

楼主:
Z轴光算加工的钢板有13千克,如果算上电机、轨道、丝杆、主轴、主轴夹有25千克,整个雕刻机估计重量有250~300千克

网友:
这得化多少银子啊……强悍!最终行程多少?几轴?

楼主:
加工范围尺寸是1710*970*160mm 3轴 第四轴做好了3轴再加 银子嘛 因为还有没购买的 还有没加工的 估计在3万左右

网友:
严重关注此贴.................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这么庞大的工程,顶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严重关注此贴,等待后续更新

楼主:
Z轴拼好了,由于数码相机没在,只能用手机将就一下了。

这个是用的先锋电控那里买的86步进电机驱动器,固定8细分,因此维宏软件里设置单步0.0025毫米 (原文件名:IMG0018A.jpg)

Z装配好以后 (原文件名:IMG0019A.jpg)

正面 (原文件名:IMG0020A.jpg)

用的维宏卡软件界面 (原文件名:IMG0021A.jpg)

用的手动方式测试 (原文件名:IMG0022A.jpg)

将百分表固定好,一断吸在Z轴运动部分上,一端直接点在桌上,并且调好零 (原文件名:IMG0023A.jpg)

调好零位之后的表盘 (原文件名:IMG0024A.jpg)

用维宏软件点动0.1毫米,百分表摆动10格 (原文件名:IMG0025A.jpg)

还拍了一段视频,不知道怎么放上去,我先研究一下,再贴出视频

网友:
都是闪闪发光的主

网友:
太强大了。楼主是米人

网友:
ding

有参照物的照片看起来舒服

网友:
真舍得用料,这是做木工机吗?
俺也计划做台木工机1325才准备花1W大米

楼主:
视频地址在下面 不知都怎么直接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NDY0MDAw.html

维宏卡测试的视频,视频上测试的的移动速度是1200毫米每分钟,不过我后来试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800毫米每分钟,而且一个100斤的人撑在移动部分上面,可以顺利移动。

网友:
视频啥都看不清,压缩得太厉害了

网友:
木工机这用料啊?这个能做母鸡了!

网友:
可以干木工活了,切割板子轻松:)

网友:
晕。木头机用上线轨了。汗个。。。成色很不错啊。米不少吧

网友:
光丝杆就得不少钱啊
这个做完光啃木头有点可惜了

楼主:
这个的机架打算用方管做,2.5毫米左右厚度的方管,估计刚性不够,加工铝可能不太行啊

床架底脚打算用膨胀螺丝固定在地面上,这样可能好一点

网友:
机头设计比较巧妙,不过也加大了加工难度和组装精度的要求,
不过,个人的几点愚见,希望能共同探讨!

1 Y轴导轨为何不直接设在受力支架上呢?本来台面就比较沉了,上面还上放上加工材料,机头直接压在台面上能保证台面不变形吗(尤其是机头运行到台面中间部分)?

2 台面和支撑受力面如果做成相同面积,即可以减小一点支架尺寸,Y轴导轨被台面直接盖住,对Y轴导轨来说又有一定的防尘效果(在导轨装在受力支架的情况下),机器的外表也显得简单利落些,何乐而不为呢?

3 机器重量应该足够重了,打膨胀螺丝应该不必了吧?况且要求台面水平,四条腿受力要均衡,我感觉这方面要向老外做的雕刻机学习,四条腿加可调节高度的支撑杆,保证在地平不平的时候调节各腿受力状况..再一个,打斜撑不如让机器直接有六条腿来得更简单实用,

我也没有实际的DIY经验,只是比较关注木工机,感觉支架的设计非常重要,说的不对的地方一起来讨论哈~

网友:
很强大啊,木工机,我想做个铁机,不知道精度多少范围

网友:
楼主 能提供下尺寸图吗

网友:
真不错 加QQ 长交流啊 我也正想做一台木工机 QQ86104227  注明CNC

网友:
有喜欢木工机 和想研究木工机的都可以加啊 一块交流 QQ86104227

网友(2011-01-06):
顶好的机器

网友:
强大,设计这个机械图就要花很长时间。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大,设计这个机械图就要花很长时间。用什么软件做的?

solidworks

楼主:
回【32楼】 wuqingwuji:
那样的话对下面机架的精度要求太高,不容易做,不过想法很好,我正在想怎么改一下机架的设计,3Q

回【33楼】 otherone:
加工钢件的机器和木雕机的设计概念有很大区别,可以仿照m o n的母鸡的设计或者仿照立铣床进行缩小设计,做成移动龙门架的设计是不行的。我这个木雕机设计精度在0.1左右,加工钢的用了比较好的线轨、滚珠丝杆主要就看机架各平行、垂直地方的精度,机架整体的刚性,还有个材料的实效问题,比较复杂。精度看工艺了。

回【35楼】 zq19840518:
加工范围尺寸是1710*970*160mm

网友:
楼主你真能投入,好的东西就能得到好的精度,用软件我估计是UG 吧,看着是UG典型的背景,不过在proe5里面也是这样的背景,看来楼主是个懂机械设计的内行。
评论下【32楼】 wuqingwuji 里的问题
整体设计还是不错的,其中却是有些不妥。但是32楼朋友提出的问题我也发表下我的愚见。
《3 机器重量应该足够重了,打膨胀螺丝应该不必了吧?况且要求台面水平,四条腿受力要均衡,我感觉这方面要向老外做的雕刻机学习,四条腿加可调节高度的支撑杆,保证在地平不平的时候调节各腿受力状况..再一个,打斜撑不如让机器直接有六条腿来得更简单实用》

我只对第三条那个进行分析下,机器确实够重量,用六条腿却是存在问题,腿数越多却是每只退的承受力分散了,但是对于台面安装时的调节就增加了难度,这样不利,四腿是可以的将中间的支撑改下位置可以满足要求。
手头没有图片说起来可能没有说服感还望体谅!
说的不对的地方一起来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