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滤波电路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12-02):
如下图,是VOUT经过一个高通滤波器到达单片机的A/D采样端口。
请问:由于中间串联了一个电阻R3,单片机采样的电压值是Vout的真实电压值吗?会不会因为R3衰减啊,谢谢……在线等……

网友:
单片机又不吸电流,不会衰减的,单片机的AD内阻上M , 几乎无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又不吸电流,不会衰减的,单片机的ad内阻上m , 几乎无影响!

首先非常感谢!
单片机不吸电流?那为什么datasheet电气规范中有最大灌电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指普通IO口而言

网友:
影响跟采样速率有关,不过单片机的ADC速度一般不算快,位数也不高,这个电路影响有限,可以忽略。这个stm32的文档里对于信号源内阻和采样速率设置有讲。

网友:
嘿前2天看过一个帖子就是关于stm32的ad的,大意就是采集时有微安级的电流流出而且是越快电流越大建议输入阻抗不要大于10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又不吸电流,不会衰减的,单片机的ad内阻上m , 几乎无影响!
首先非常感谢!
单片机不吸电流?那为什么datasheet电气规范中有最大灌电流啊?

那是作为IO口使用的时候,做AD口的时候是高阻,但是高阻也毕竟是有阻 , 看单片机品牌不同略有不同,,,
但是一般都是几兆 , 所以一个1K的电阻是不会影响的。

网友:
请教加高通是为了什么?

网友:
我看这个RC滤波电路是低通吧

网友:
低通滤波吧

网友(2012-05-24):
我看这个也是低通滤波的,顺便问一下,RC-π型滤波器的截止频率,等效阻抗怎么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