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滤波电路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12-02):
如下图,是VOUT经过一个高通滤波器到达单片机的A/D采样端口。
请问:由于中间串联了一个电阻R3,单片机采样的电压值是Vout的真实电压值吗?会不会因为R3衰减啊,谢谢……在线等……

网友:
个人认为不会,AD端流入电流微乎其微,电压降会很小,不影响使用,LZ可以搭电路试一下。

网友:
看你的采集口输入阻抗,一般都很大,不会因为1K的电阻而产生很大压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R3后肯定会衰减,但是衰减很小,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
高通还是低通??

网友:
明确的说,我以前这样用过,抑制干扰有点效果,衰减明显存在,当时我用的是2.56V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