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 100V锂电池充电器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0-12-02):
充电电流50A

晕死

网友:
研究下电动车嘛!

网友:
应该称之为:充电机。

网友(2013-10-30):
用同步降压实现.

网友A:
大动态下稳定问题

充电过程中,充电机从最大输出功率到最小输出功率之间动态范围接近100%~1%

要设计在这么大动态范围内都稳定的开关电源不容易
我觉得要在这样的开关电源上跑充电协议倒还是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动态下稳定问题

充电过程中,充电机从最大输出功率到最小输出功率之间动态范围接近100%~1%

这是小意思。
设计成18A 100V的充电器,均流充电。
均流方式参考交换机通讯电源,48V那种。

电流太小时,关闭2台就行了。电流大于12A,开启2台电源;电源大于24A,开启3台电源。

18A 100V就容易设计多了,主要是可以用常用器件(包括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