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TMEGA32 的串口通讯程序,发送的信息在串口调试窗口里无法显示,为什么

楼主(2010-12-02):
AVR ATMEGA32 的串口通讯程序,发送的信息在串口调试窗口里无法显示,为什么,请大虾们解释下
源程序如下

//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7-5-20 17:21:25
// Target : M16
// Crystal: 3579545
// AVR mega16 串口测试
// AVR与虚拟仪器 http://www.avrvi.com 古欣

#include <iom32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F_CPU 3579545
const unsigned char buffer[]="http://www.avrvi.com";

void USART_Init( unsigned int baud )
{
unsigned int tmp;
/* 设置波特率*/
tmp= F_CPU/baud/16-1;
UBRRH = (unsigned char)(tmp>>8);
UBRRL = (unsigned char)tmp;
/* 接收器与发送器使能*/
UCSRB = (1<<RXEN)|(1<<TXEN);
/* 设置帧格式: 8 个数据位, 2 个停止位*/
UCSRC = (1<<URSEL)|(1<<USBS)|(1<<UCSZ0)|(1<<UCSZ1);
}
/* UMSEL 模式选择
  0 异步操作
  1 同步操作

USBS 停止位位数
  0   1
  1   2

  UCSZ2 UCSZ1 UCSZ0 字符长度
  0 0 0 5 位
  0 0 1 6 位
  0 1 0 7 位
  0 1 1 8 位
  1 0 0 保留
  1 0 1 保留
  1 1 0 保留
  1 1 1 9 位
*/

// ICC 生成的初始化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2F;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18;
}

//下面两个函数直接从数据手册上拷贝过来的

// 数据发送【发送5 到8 位数据位的帧】
void USART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
{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
while ( !( UCSRA & (1<<UDRE)) )
;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
UDR = data;
}

// 数据接收【以5 到8 个数据位的方式接收数 据帧】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 void )
{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 !(UCSRA & (1<<RXC)) )
;
/* 从缓冲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return UDR;
}

//连续发送字符
void USART_Transmit_2( void )
{
while ( !( UCSRA & (1<<UDRE)) )
;
UDR = 'H';
while ( !( UCSRA & (1<<UDRE)) )
;
UDR = 'e';
while ( !( UCSRA & (1<<UDRE)) )
;
UDR = 'l';
while ( !( UCSRA & (1<<UDRE)) )
;
UDR = 'l';
while ( !( UCSRA & (1<<UDRE)) )
;
UDR = 'o';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0,tmp=0;

USART_Init(9600); //波特率9600 初始化串口
// uart0_init();

for(n=0;n<20;n++) //发送数组里面的字符串,http://www.avrvi.com
{
USART_Transmit(buffer[n]);
}

USART_Transmit(0x0d); //发送一个回车
USART_Transmit(0x0a); //发送一个换行

while(1)
{
if(UCSRA&(1<<RXC)) //如果接收缓存区有数据
{
  tmp=USART_Receive(); //接收数据
  USART_Transmit(tmp); //发送数据

  if(tmp=='a')       //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如果是a,再发一个OK回来
  {
  USART_Transmit('O');
  USART_Transmit('K');
  }
  if(tmp=='A')     //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如果是A,再发一个Hello回来
  {
  USART_Transmit_2();
  }
}
}
}

网友(2012-11-20):
你用的到底是16 还是 32?  // Target : M16 是说芯片是16的吗?

网友:
while ( !( UCSRA & (1<<UDRE)) )
应该是while ( !( UCSR0A & (1<<UDRE0)) )